s3c2440定时器的操作

楼主:
在我的系统中timer4中断服务程序用来调用OSTimeTick()
我在创建的任务中初始化了timer4的
rINTMSK    &= ~(BIT_TIMER4);
pISR_TIMER4 = (int)Timer4ISR;
rTCNTB4 = (rTCNTB0 & ~(0xFFFF))|99;                 //1ms
rTCFG0  = ((rTCFG0&0x000000FF)|(0xF900));        // prescaer = 249
rTCFG1  = (rTCFG1&0x0000FFFF);               //1/2//Timer4 Driver value=2 ;1/2
rTCON=(rTCON & (0x0FFFFF)) |0x200000;
rTCON=(rTCON & (0x0FFFFF)) |0x500000;

我想的是在我启动定时器后,想该rTCNTB4的值怎样操作呀?(conuter为我输入的定时初始值)
1> rTCNTB4 = (rTCNTB0 & ~(0xffff)) | counter;
2>
rTCON = (rTCON & (0x0FFFFF));
rTCNTB4 = (rTCNTB0 & ~(0xffff)) | counter;
rINTMSK    &= ~(BIT_TIMER4);
pISR_TIMER4 = (int)Timer4ISR;
rTCFG0  = ((rTCFG0&0x000000FF)|(0xF900));        // prescaer = 249
rTCFG1  = (rTCFG1&0x0000FFFF);           //1/2//Timer4 Driver value=2 ;1/2
rTCON=(rTCON & (0x0FFFFF)) |0x200000;
rTCON=(rTCON & (0x0FFFFF)) |0x500000;
3>rTCON = (rTCON & (0x0FFFFF));
rTCNTB4 = (rTCNTB0 & ~(0xffff)) | counter;
rTCON=(rTCON & (0x0FFFFF)) |0x200000;
rTCON=(rTCON & (0x0FFFFF)) |0x500000;

经实验以上3种方法都不能成功........想请教各位大哥帮帮忙..
急急在线等候

网友:
补充.
我初始化定时器的函数是Init_Timer()
修改定时值的函数是Set_Timer(counter)
他们是两个函数哈

网友:
看不太懂.帮你项一下吧.

网友:
什么CPU?不知道CPU就不知道寄存器的含义。

网友:
我也在弄定时中断,用的是S3C2440,在MDK下仿真提示我对TCON等寄存器没写权限,搞的我很郁闷,谁能指点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