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 mplayer编译问题

楼主:
PC机上做了交叉编译,步骤如下:
#./configure --host-cc=gcc --cc=arm-linux-gcc --target=arm-armv4l-linux --enable-static --prefix=/tmp/mplayer --disable-win32 --disable-dvdread --enable-fbdev --disable-mencoder --disable-live 2>&1 | tee logfile
#make
但最后出现以下错误信息:
make[1]:*** [armv41/jrevdct_arm.o] error 1
make[1]:leaving directory '/root/mplayer/libavcodec/'
make[1]:*** [libavcodec/libavcodec.a] error2

网友:
交叉编译器什么版本,换个版本试试

网友:
armv41/jrevdct_arm.o
libavcodec/libavcodec.a

这两个是外面引用的库吗?还是编译生成的库,

是否是这两个库的文件格式不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