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面这段链接的警告信息是说的什么阿?

楼主:
*** 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SEGMENT: ?PR?_DELAY_US?F06X

我没有找到这个东西列 ?PR?_DELAY_US?F06X

网友:
DELAY_US

好像是你的一个微秒延时函数没有调用引起的警告

网友:
这个警告不用管它

网友:
就是一个没有调用的函数,虽然不用管,但是一般情况下会占用一些变量区。

网友:
说你没有使用这个XX_DELAY_US函数。这个可以被忽略。这个,如果没有静态变量,一般不会暂用变量空间。只是暂用程序空间。

网友:
回复 网友A:

L16表示没有被调用,可是我的程序就是以GETMENUITEMS函数为主体的,这个怎么回事儿呢,我把两个函数写在同一个文件里面,头文件里面声明,另外一个函数就能调用,GETMENUITEMS却不能,这个问题可能出在哪儿啊?发现错误全部都是与GETMENUITEMS有关的,是不是GETMENUITEMS是递归函数,与堆栈设置有关?
compact模式:
*** 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SEGMENT: ?PR?_?GETMENUITEMS?MENUHTML
*** WARNING L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SYMBOL:  _GETMENUITEMS
MODULE:  main.obj (MAIN)
*** WARNING L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SYMBOL:  ?_GETMENUITEMS?BYTE
  MODULE:  main.obj (MAIN)
*** WARNING L2: REFERENCE MADE TO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GETMENUITEMS?BYTE
MODULE:  main.obj (MAIN)
ADDRESS: 095BH
*** WARNING L2: REFERENCE MADE TO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GETMENUITEMS
  MODULE:  main.obj (MAIN)
ADDRESS: 096EH
Program Size: data=10.0 xdata=138 code=
creating hex file from "HTML"...
"HTML" - 0 Error(s), 5 Warning(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