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5.0 hive 使用,出现问题???

楼主:
使用的s3c2440+wince5,想要在flash保存注册信息,比如touch信息,新建的连接等等
当sysgen后下载运行,结果wince不能启动。当去掉“hive_based_registry”又可以启动
请问这是何原因???如何解决???

1.当我在PB中添加了“hive_based_registry”
2.修改platform.reg,有两个地方;HIVE BOOT SECTION/;END HIVE BOOT SECTION如下:
第一部分:
; HIVE BOOT SECTION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Resources\IRQ]
   "Identifier"=dword:1
   "Minimum"=dword:1
   "Space"=dword:20
   "Ranges"="1-0x20"
;  "Shared"=""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Resources\IO]
   "Identifier"=dword:2
   "Minimum"=dword:0
   "Space"=dword:10000
   "Ranges"="0-0xFFFF"
; END HIVE BOOT SECTION
第二部分
;---------------------------------HIVE BEGIN-NEW-----------------------------------------------
; HIVE BOOT SECTION
[HKEY_LOCAL_MACHINE\init\BootVars]
   "SYSTEMHIVE"="Documents and Settings\\system.hv"
   "PROFILEDIR"="Documents and Settings\\"
    "Start DevMgr"=dword:1
   "RegistryFlags"=dword:1

[HKEY_LOCAL_MACHINE\init\BootVars]
   "DefaultUser"="default"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lockDevice\SMFLASH]
  "Prefix"="DSK"
  "Dll"="smflash.dll"
  "Order"=dword:0
  "Ioctl"=dword:4
  "Profile"="SMFLASH"
  "FriendlyName"="MS Flash Driver"
  "MountFlags"=dword:11
  "BootPhase"=dword:1
  "Flags"=dword:1000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AutoLoad\SMFLASH]
  "DriverPath"="Drivers\\BlockDevice\\SMFLASH"
  "LoadFlags"=dword:1
  "MountFlags"=dword:11
  "BootPhase"=dword:1
  "Flags"=dword:1000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Profiles\SMFLASH]
  "DefaultFileSystem"="FATFS"
  "PartitionDriver"="mspart.dll"
  "AutoMount"=dword:1
  "AutoPart"=dword:1
  "AutoFormat"=dword:1
  "Folder"="ResidentFlash"
  "Name"="Microsoft Flash Disk"
  "BootPhase"=dword:0
  "Flags"=dword:1000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Profiles\SMFLASH\FATFS]
  "FriendlyName"="FAT FileSystem"
  "Dll"="fatfsd.dll"
  "Flags"=dword:00280014
  "Paging"=dword:1
  "CacheSize"=dword:0
  "EnableCacheWarm"=dword:0
  "EnableCache"=dword:1
  "MountFlags"=dword:2

; END HIVE BOOT SECTION

不正常的启动的调试信息如下:
Windows CE Kernel for ARM (Thumb Enabled) Built on Jun 24 2004 at 18:25:00
ProcessorType=0920  Revision=0
sp_abt=ffff5000 sp_irq=ffff2800 sp_undef=ffffc800 OEMAddressTable = 802459e4
DCache: 8 sets, 64 ways, 32 line size, 16384 size
ICache: 8 sets, 64 ways, 32 line size, 16384 size
InitDisplay:240*320
Sp=ffffc7cc
OEMIoControl: Unsupported Code 0x10100b4 - device 0x0101 func 45
OEMIoControl: Unsupported Code 0x101008c - device 0x0101 func 35
OEMIoControl: Unsupported Code 0x10100d0 - device 0x0101 func 52
OEMIoControl: Unsupported Code 0x10100f8 - device 0x0101 func 62

正常的启动的调试信息如下:
Windows CE Kernel for ARM (Thumb Enabled) Built on Jun 24 2004 at 18:25:00
ProcessorType=0920  Revision=0
sp_abt=ffff5000 sp_irq=ffff2800 sp_undef=ffffc800 OEMAddressTable = 802459e4
DCache: 8 sets, 64 ways, 32 line size, 16384 size
ICache: 8 sets, 64 ways, 32 line size, 16384 size
InitDisplay:240*320
Sp=ffffc7cc
OEMIoControl: Unsupported Code 0x10100b4 - device 0x0101 func 45
OEMIoControl: Unsupported Code 0x101008c - device 0x0101 func 35
OEMIoControl: Unsupported Code 0x10100d0 - device 0x0101 func 52
OEMIoControl: Unsupported Code 0x10100f8 - device 0x0101 func 62
INFO: CReg2440Uart::CReg2440Uart using processor frequency reported by the OAL (50000000).
I2C Init
IIC IRQ mapping: [IRQ:27->sysIRQ:19].
INFO: WAVEDEV.DLL: SetI2SClockRate:  Using processor frequency reported by the OAL (50000000).
........

网友:
帮你顶,这个我现在还没有试过呢。

网友:
我的WINCE60玩HIVE也还没有成功.不过这个不急!以后有时间再说!

网友:
在这个键下要有这个Value:MountAsBootable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Profiles\SMFLASH\FATFS]
  "FriendlyName"="FAT FileSystem"
  "Dll"="fatfsd.dll"
  "Flags"=dword:00280014
  "Paging"=dword:1
  "CacheSize"=dword:0
  "EnableCacheWarm"=dword:0
  "EnableCache"=dword:1
  "MountFlags"=dword:2
  “MountAsBootable ”= dword:1

网友:
HIVE 注册表很关键,因为他就是修改注册表实现的。----------张冬泉的第二本书有介绍。PB帮助文档也讲得很详细,楼主看看马上会找到答案了。

网友:
关注下,自己有时间试下

网友:
我增加了“MountAsBootable ”= dword:1 。
问题还是没有解决。。。不能启动???

网友:
你的BootPhase好像有问题,你应该是用BinFS吧,那么这部分要在最开始就加载起来,但是
你设置的BootPhase却是1。应该设为0。同时加载BinFS所需要的Dll都要放在RamImage里。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lockDevice\SMFLASH]
  "Prefix"="DSK"
  "Dll"="smflash.dll"
  "Order"=dword:0
  "Ioctl"=dword:4
  "Profile"="SMFLASH"
  "FriendlyName"="MS Flash Driver"
  "MountFlags"=dword:11
  "BootPhase"=dword:1
  "Flags"=dword:1000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AutoLoad\SMFLASH]
  "DriverPath"="Drivers\\BlockDevice\\SMFLASH"
  "LoadFlags"=dword:1
  "MountFlags"=dword:11
  "BootPhase"=dword:1
  "Flags"=dword:1000

网友:
"BootPhase"=dword:1 -》"BootPhase"=dword:0修改后,还是不行!帮忙呀

网友A:
如果hive设置失败,为何会不能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hive设置失败,为何会不能启动。

使用HIVE时,启动过程使用的是Boot.hv。之后会去获得System.hv,如果失败没有注册表信息
之后的驱动什么的都没法加载了。

从你的Boot hive看你存放image是用的FAT分区吧,你的系统没有使用BINFS吗?

网友:
我的系统的nk是放在binfs上的

网友:
但是在Boot Hive中没有对于BINFS的设置啊,BINFS部分的注册表信息也需要放在
Boot Hive中的。

网友:
修改成如下:还是不能启动
; HIVE BOOT SECTION
[HKEY_LOCAL_MACHINE\init\BootVars]
   "SYSTEMHIVE"="system.hv"
   "Start DevMgr"=dword:1
   "RegistryFlags"=dword:1

[HKEY_LOCAL_MACHINE\init\BootVars]
   "DefaultUser"="default"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AutoLoad\SMFLASH]
  "DriverPath"="Drivers\\BlockDevice\\SMFLASH"
  "LoadFlags"=dword:1
  ;"MountFlags"=dword:11
  ;"BootPhase"=dword:1
  "BootPhase"=dword:0
  ;"Flags"=dword:1000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Profiles\SMFLASH]
  "DefaultFileSystem"="BINFS"
  "PartitionDriver"="mspart.dll"
  "AutoMount"=dword:1
  "AutoPart"=dword:1
  "MountFlags"=dword:2
  "Folder"="ResidentFlash"
  "Name"="Microsoft Flash Disk"
  "BootPhase"=dword:0
  "Flags"=dword:1000
  MountHidden"=dword:0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lockDevice\SMFLASH]
  "Prefix"="DSK"
  "Dll"="smflash.dll"
  "Index"=dword:1
  "Order"=dword:0
  "Ioctl"=dword:4
  "Profile"="SMFLASH"
  "FriendlyName"="MS Flash Driver"
  ;"MountFlags"=dword:11
  ;"BootPhase"=dword:1
  "BootPhase"=dword:0
  "Flags"=dword:1000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Profiles\SMFLASH\FATFS]
  "Flags"=dword:14
  "FormatTfat"=dword:1
  "CheckForFormat"=dword:1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FATFS]
  "Flags"=dword:00000014  ;FATFS_TFAT_ALWAYS|FATFS_FORCE_TFAT
  "MountFlags"=dword:0

; END HIVE BOOT SECTION

网友:
BINFS看起来没有问题了,但是你的FATFS缺少注册表信息啊。
没有这个键[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uiltIn\FlashDisk]和相关的内容。
还有这里可能要加上"Flags"=dword:3
[HKEY_LOCAL_MACHINE\init\BootVars]
  "SYSTEMHIVE"="Documents and Settings\\system.hv"
  "PROFILEDIR"="Documents and Settings\\"
    "Start DevMgr"=dword:1
  "RegistryFlags"=dword:1
   "Flags"=dword:3

网友:
你的FATFS的Profile和你的BINFS一样?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Profiles\SMFLASH\FATFS]
这里应该是不一样的吧。

网友: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Profiles\SMFLASH\FATFS]
  "FriendlyName"="FAT FileSystem"
  "Dll"="fatfsd.dll"
  "Flags"=dword:00280014
  "Paging"=dword:1
  "CacheSize"=dword:0
  "EnableCacheWarm"=dword:0
  "EnableCache"=dword:1
  "MountFlags"=dword:2
这个也使用过,还是不可以。我用过很多种组合都不能启动,是不是还有其他的设置呀(除了platform.reg)

网友:
这个不是组合的问题,
你不同的文件系统要使用不同的Profile,存储管理会根据这个Profile下的去
对应的Block驱动读取信息。你BINFS和FATFS都使用SMFLASH的话也就意味着使用
相同的Block驱动,但是你的注册表上也看不出底层还做了什么区分,那么肯定是不行的。
所以你的两个文件系统要使用不同的Profile。
比如说,BINFS是SMFLASH,FATFS是FLASHDISK。
你不用Hive时,BINFS和FATFS的注册表是什么样的?

网友:
不用时是这样的
; HIVE BOOT SECTION
[HKEY_LOCAL_MACHINE\init\BootVars]
   "SYSTEMHIVE"="system.hv"
    "Start DevMgr"=dword:1
   "RegistryFlags"=dword:1

[HKEY_LOCAL_MACHINE\init\BootVars]
   "DefaultUser"="default"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lockDevice\SMFLASH]
  "Prefix"="DSK"
  "Dll"="smflash.dll"
  "Order"=dword:0
  "Ioctl"=dword:4
  "Profile"="SMFLASH"
  "FriendlyName"="MS Flash Driver"
  "MountFlags"=dword:11
  "BootPhase"=dword:1
  "Flags"=dword:1000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AutoLoad\SMFLASH]
  "DriverPath"="Drivers\\BlockDevice\\SMFLASH"
  "LoadFlags"=dword:1
  "MountFlags"=dword:11
  "BootPhase"=dword:1
  "Flags"=dword:1000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Profiles\SMFLASH]
  "DefaultFileSystem"="FATFS"
  "PartitionDriver"="mspart.dll"
  "AutoMount"=dword:1
  "AutoPart"=dword:1
  "AutoFormat"=dword:1
  "Folder"="ResidentFlash"
  "Name"="Microsoft Flash Disk"
  "BootPhase"=dword:0
  "Flags"=dword:1000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Profiles\SMFLASH\FATFS]
  "FriendlyName"="FAT FileSystem"
  "Dll"="fatfsd.dll"
  "Flags"=dword:00280014
  "Paging"=dword:1
  "CacheSize"=dword:0
  "EnableCacheWarm"=dword:0
  "EnableCache"=dword:1
  "MountFlags"=dword:2

; END HIVE BOOT SECTION

网友:
以下配置还是不可以
;HIVE BOOT SECTION
[HKEY_LOCAL_MACHINE\init\BootVars]
   "SYSTEMHIVE"="system.hv"
   "Start DevMgr"=dword:1
   "RegistryFlags"=dword:1

[HKEY_LOCAL_MACHINE\init\BootVars]
   "DefaultUser"="default"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PartitionTable]
        "21"= "BINFS"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BINFS]
                "Folder"="BINFS"
                "FriendlyName"="Bin FileSystem"
                "Dll "= "binfs.dll "
;   MountFlags:
                "MountFlags"=dword:11
                "BootPhase"=dword:0
                "Flags"=dword:1000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AutoLoad\SMFLASH]
  "DriverPath"="Drivers\\BlockDevice\\SMFLASH"
  "LoadFlags"=dword:1
  "MountFlags"=dword:11
  ;"BootPhase"=dword:1
  "BootPhase"=dword:0
  "Flags"=dword:1000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Profiles\SMFLASH]
  "DefaultFileSystem"="BINFS"
  "PartitionDriver"="mspart.dll"
  "AutoFormat "=dword:1
  "AutoMount"=dword:1
  "AutoPart"=dword:1
  "MountFlags"=dword:11
  "Folder"="ResidentFlash"
  "Name"="Microsoft Flash Disk"
  "BootPhase"=dword:0
  "Flags"=dword:1000
  MountHidden"=dword:0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lockDevice\SMFLASH]
  "Prefix"="DSK"
  "Dll"="smflash.dll"
  ;"Index"=dword:1
  "Order"=dword:0
  "Ioctl"=dword:4
  "Profile"="SMFLASH"
  "FriendlyName"="MS Flash Driver"
  "MountFlags"=dword:11
  ;"BootPhase"=dword:1
  "BootPhase"=dword:0
  "Flags"=dword:1000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Profiles\SMFLASH\FATFS]
  ;"Flags"=dword:14
  ;"FormatTfat"=dword:1
  ;"CheckForFormat"=dword:1
  "MountFlags "=dword:2
  "Flags "=dword:1000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FATFS]
  ;"Flags"=dword:00000014  ;FATFS_TFAT_ALWAYS|FATFS_FORCE_TFAT
  ;"MountFlags"=dword:0
   "MountFlags "=dword:0
   "Flags "=dword:1000
; END HIVE BOOT SECTION

网友:
修改成如下,还是不行
; HIVE BOOT SECTION
[HKEY_LOCAL_MACHINE\init\BootVars]
   "SYSTEMHIVE"="system.hv"
   "Start DevMgr"=dword:1
   "RegistryFlags"=dword:1
   "Flags"=dword:1000
[HKEY_LOCAL_MACHINE\init\BootVars]
   "DefaultUser"="default"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PartitionTable]
          "21"="BINFS"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BINFS]
                "Folder"="BINFS"
                "FriendlyName"="Bin FileSystem"
                "Dll"="binfs.dll"
;   MountFlags:
                "MountFlags"=dword:11
                "BootPhase"=dword:0
                "Flags"=dword:1000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AutoLoad\SMFLASH]
  "DriverPath"="Drivers\\BlockDevice\\SMFLASH"
  "LoadFlags"=dword:1
  "MountFlags"=dword:11
  ;"BootPhase"=dword:1
  "BootPhase"=dword:0
  "Flags"=dword:1000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Profiles\SMFLASH]
  "DefaultFileSystem"="BINFS"
  "PartitionDriver"="mspart.dll"
  "AutoFormat"=dword:1
  "AutoMount"=dword:1
  "AutoPart"=dword:1
  "MountFlags"=dword:11
  "Folder"="ResidentFlash"
  "Name"="Microsoft Flash Disk"
  "BootPhase"=dword:0
  "Flags"=dword:1000
  MountHidden"=dword:0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lockDevice\SMFLASH]
  "Prefix"="DSK"
  "Dll"="smflash.dll"
  ;"Index"=dword:1
  "Order"=dword:0
  "Ioctl"=dword:4
  "Profile"="SMFLASH"
  "FriendlyName"="MS Flash Driver"
  "MountFlags"=dword:11
  ;"BootPhase"=dword:1
  "BootPhase"=dword:0
  "Flags"=dword:1000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Profiles\SMFLASH\FATFS]
  ;"Flags"=dword:14
  ;"FormatTfat"=dword:1
  ;"CheckForFormat"=dword:1
;  "MountFlags"=dword:2
;  "Flags"=dword:1000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FATFS]
  ;"Flags"=dword:00000014  ;FATFS_TFAT_ALWAYS|FATFS_FORCE_TFAT
  ;"MountFlags"=dword:0
   "MountFlags"=dword:0
   "Flags"=dword:1000
; END HIVE BOOT SECTION

网友:
我还是不太明白你的BINFS的注册信息到底在那里?
根据你的注册表信息,可以知道通过filesys的AutoLoad了SMFLASH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AutoLoad\SMFLASH]
  "DriverPath"="Drivers\\BlockDevice\\SMFLASH"
  "LoadFlags"=dword:1
  "MountFlags"=dword:11
  ;"BootPhase"=dword:1
  "BootPhase"=dword:0
  "Flags"=dword:1000
其路径为Drivers\\BlockDevice\\SMFLASH
那么在这个路径下的注册表信息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lockDevice\SMFLASH]
  "Prefix"="DSK"
  "Dll"="smflash.dll"
  ;"Index"=dword:1
  "Order"=dword:0
  "Ioctl"=dword:4
  "Profile"="SMFLASH"
  "FriendlyName"="MS Flash Driver"
  "MountFlags"=dword:11
  ;"BootPhase"=dword:1
  "BootPhase"=dword:0
  "Flags"=dword:1000
如果你使用BINFS的话,这里的Dll应该是对于BINFS的Block驱动的接口层。根据在这个键下的Profile从Storage下得到分区的内容,也就是下面的内容: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Profiles\SMFLASH]
  "DefaultFileSystem"="BINFS"
  "PartitionDriver"="mspart.dll"
  "AutoFormat"=dword:1
  "AutoMount"=dword:1
  "AutoPart"=dword:1
  "MountFlags"=dword:11
  "Folder"="ResidentFlash"
  "Name"="Microsoft Flash Disk"
  "BootPhase"=dword:0
  "Flags"=dword:1000
  MountHidden"=dword:0
同样的,对于FATFS来说,也有差不多的注册信息。
只不过是FATFS不需要在AutoLoad下,一般放在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uiltIn\FlashDisk]下面,在这个键下放FATFs的Profile
"Profile"="FlashDisk"
这里还要设置FATFS部分的Block接口的Dll等信息。
同样根据这个Profile需要设置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Profiles\FlashDisk]
这里设置什么分区驱动Dll,MountFlag等信息。

但是从你的注册信息里要不就是只有BINFS,要不就是只有FATFS。而且两个部分的Profile都是一样的。所以你要先把
这两个的注册表信息都了解了才能设置,不是说随便组合一下就可以的。

网友:
在实现Hive注册表前FlashDisk是不是已经正常可以使用,如果可以的话请检查下面几项:
1,添加Hive-based Registry Feature后有Clean Sysgen过吗?
2.看了这么多LZ有检查过default.hv, user.hv和boot.hv放进Kernel里面了吗?
3.要存放注册表的分区需设置为"MountAsBootable"=dword:1
    "MountAsRoot"=dword:1

The run-time image originally did not include the hive-based registry, and a full clean build did not complete.
Be sure you complete a clean build after including the Hive-based Registry Catalog item in your OS design.

For a system with a hive-based registry that resides on a FATFS partition, the NK region files must also include default.hv, device.exe, devmgr.dll, diskcache.dll, fatfsd.dll, fatutil.dll, pm.dll, relfsd.dll, and user.hv. For MUI, add wince.nls, and for the debugger, add hd.dll, osaxst0.dll, and osaxst1.dll.

网友:
还想问LZ一个问题,你的NandFlash驱动是FMD吗?那么在BootLoader中是不是要
把BINFS部分的Block都设置为Reserved?

网友:
NandFlash驱动是FMD,就是64m的k1208,他的分区就是前面一小部分留给了bootloader,接着就是binfs,存放nk,其他的就是fat了

网友:
在common.bib中将boot.hv,user.hv,default.hv NKXL
   boot.hv         $(_FLATRELEASEDIR)\boot.hv                  NK  SHXL
   default.hv      $(_FLATRELEASEDIR)\default.hv               NK  SHXL
   user.hv         $(_FLATRELEASEDIR)\user.hv                  NK  SHXL

网友:
如果有和我使用的平台相同的,做成hive的,可不可以看一看设置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
你用FMD驱动的话按照PB文档上说BINFS这部分使用默认,在你FAT部分看也加入了Boot.hv。
这样看好像也没有什么问题,你再检查一下你的boot.hv是不是放在RamImage部分了,在Ce.bib里
这部分信息都可以看到的。

网友:
ce.bib中

boot.hv         D:\WINCE500   \PBWorkspaces\ca\RelDir\smdk2440a_ARMV4I_Release\boot.hv                  NK  SHXL
   default.hv      D:\WINCE500\PBWorkspaces\ca\RelDir\smdk2440a_ARMV4I_Release\default.hv               NK  SHXL
   user.hv         D:\WINCE500\PBWorkspaces\ca\RelDir\smdk2440a_ARMV4I_Release\user.hv                  NK  SHXL

网友:
你的NK是RAMIMAGE吗?

网友:
MEMORY
    NK      80200000  01E00000  RAMIMAGE
    RAM     82000000  01E00000  RAM
    FLASH   92000000  00100000  RESERVED

网友:
你这哪里是Binfs的文件系统?

网友A:
那这是啥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时是这样的
; HIVE BOOT SECTION
[HKEY_LOCAL_MACHINE\init\BootVars]
  "SYSTEMHIVE"="system.hv"
    "Start DevMgr"=dword:1
  "RegistryFlags"=dword:1

[HKEY_LOCAL_MACHINE\init\BootVars]
  "DefaultUser"="default"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lockDevice\SMFLASH]
  "Prefix"="DSK"
  "Dll"="smflash.dll"
  "Order"=dword:0
  "Ioctl"=dword:4
  "Profile"="SMFLASH"
  "FriendlyName"="MS Flash Driver"
  "MountFlags"=dword:11
  "BootPhase"=dword:1
  "Flags"=dword:1000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AutoLoad\SMFLASH]
  "DriverPath"="Drivers\\BlockDevice\\SMFLASH"
  "LoadFlags"=dword:1
  "MountFlags"=dword:11
  "BootPhase"=dword:1
  "Flags"=dword:1000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Profiles\SMFLASH]
  "DefaultFileSystem"="FATFS"
  "PartitionDriver"="mspart.dll"
  "AutoMount"=dword:1
  "AutoPart"=dword:1
  "AutoFormat"=dword:1
  "Folder"="ResidentFlash"
  "Name"="Microsoft Flash Disk"
  "BootPhase"=dword:0
  "Flags"=dword:1000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Profiles\SMFLASH\FATFS]
  "FriendlyName"="FAT FileSystem"
  "Dll"="fatfsd.dll"
  "Flags"=dword:00280014
  "Paging"=dword:1
  "CacheSize"=dword:0
  "EnableCacheWarm"=dword:0
  "EnableCache"=dword:1
  "MountFlags"=dword:2

你没有用Hive-Registry时是这样的。而且这时你的系统是可以正常启动的,并且你的FAT分区也可以正常工作
那么在你能正常工作的注册表上进行修改,改成下面这个样子看看能不能行:
; HIVE BOOT SECTION
[HKEY_LOCAL_MACHINE\init\BootVars]
  "SYSTEMHIVE"="Documents and Settings\\system.hv"
  "PROFILEDIR"="Documents and Settings\\"
  "Flags"=dword:3
  "DefaultUser"="default"
  "RegistryFlags"=dword:1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lockDevice\SMFLASH]
  "Prefix"="DSK"
  "Dll"="smflash.dll"
  "Order"=dword:0
  "Ioctl"=dword:4
  "Profile"="SMFLASH"
  "FriendlyName"="MS Flash Driver"
  "MountFlags"=dword:11
  "BootPhase"=dword:0
  "Flags"=dword:1000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AutoLoad\SMFLASH]
  "DriverPath"="Drivers\\BlockDevice\\SMFLASH"
  "LoadFlags"=dword:1
  "MountFlags"=dword:11
  "BootPhase"=dword:0
  "Flags"=dword:1000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Profiles\SMFLASH]
  "DefaultFileSystem"="FATFS"
  "PartitionDriver"="mspart.dll"
  "AutoMount"=dword:1
  "AutoPart"=dword:1
  "AutoFormat"=dword:1
  "Folder"="ResidentFlash"
  "Name"="Microsoft Flash Disk"
  "BootPhase"=dword:0
  "Flags"=dword:1000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Profiles\SMFLASH\FATFS]
  "FriendlyName"="FAT FileSystem"
  "Dll"="fatfsd.dll"
  "Flags"=dword:00280014
  "Paging"=dword:1
  "CacheSize"=dword:0
  "EnableCacheWarm"=dword:0
  "EnableCache"=dword:1
  "MountAsBootable"=dword:1

; END HIVE BOOT SECTION
如果还要是不能正常启动你可以上网找这个d_readvol.exe工具去看你的Boot.hv到底有哪些内容。看看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这是啥系统??

你这不是Ram Based文件系统吗?在系统起动的时候就把整个Image拷到RAM里然后再运行的
如果是Binfs文件系统,起码要有Chain, NANDIMAGE和RAMIMAGE
建议你先多看看帮助文档吧,Enable Hive Base的详细步骤写得非常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这是啥系统??

你这不是Ram Based文件系统吗?在系统起动的时候就把整个Image拷到RAM里然后再运行的
如果是Binfs文件系统,起码要有Chain, NANDIMAGE和RAMIMAGE
建议你先多看看帮助文档吧,Enable Hive Base的详细步骤写得非常清楚

请教一下,像LZ这样把这个OS都Load到Ram的方式不可以使用Hive-Registry吗?
我感觉Load到Ram的只是boot.hv吧,system.hv可以存放在FAT分区啊?
还请讲解一下,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这是啥系统??

你这不是Ram Based文件系统吗?在系统起动的时候就把整个Image拷到RAM里然后再运行的
如果是Binfs文件系统,起码要有Chain, NANDIMAGE和RAMIMAGE
建议你先多看看帮助文档吧,Enable Hive Base的详细步骤写得非常清楚

请教一下,像LZ这样把这个OS都Load到Ram的方式不可以使用Hive-Registry吗?
我感觉Load到Ram的只是boot.hv吧,sy…

这样的系统实现Hive Based Registry应该是没有问题的,Binfs跟Hive Based其实没有什么关联,两者可以单独实现。

网友D(2010-03-30):
遇到了和lz同样的问题,请问lz解决了没有,我还在探索呢
lz要是弄明白了,发上来,共享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