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TC35i 与 PC连接问题

楼主(2008-04-13):
西门子TC35i 与 PC连接问题
我用的是西门子TC35i 的GSM 模块
用串口线与计算机连接上后,模块灯闪烁
打开超级终端却不能输入AT指令,
请问要怎么解决?
还有 模块与PC机连接 ,与设备要怎么连接?
GPRS MODEM 的接口
原配的串口线
西门子
计算机
接口

网友A:
不是吧,没人回答啊....

网友B:
你是不是波特率不匹配呢?!即超级终端的波特率要和TC35i模块之间的波特率相同,方可通过at指令来进行控制!!

网友C:
极有可能是波特率不匹配,还有可能是数据位、停止位、校验位、是否流控等未匹配。

网友D:
是想接分,也想学习
要学习,就需要可用分
要可用分,就得支持、解答
我想学习,所以希望有更多的大侠解答和关注各个问题
所以我只好大力顶帖!
希望每一帖都在头条^_^
所以,我顶完这帖顶那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