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请教各位高手wince下拨号上网的问题

楼主:
各位大哥好,我在vc++2005下MFC开发程序,用Ras拨号上网,提示拨号成功,在程序里发我们自己架的服务器上的ftp可以,发送udp消息也可以,但是用ie访问网页时就提示,“语音通话正在进行,无法拨打数据电话,请在语音通话结束后重试”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啊,我怀疑是ie和ras端口访问冲突,有没有解决的办法呢?望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
只是怀疑哪行啊。
你应该去查查ie和ras都分别使用哪些端口才好。
不好意思,俺不知道。

网友:
不好意思,俺不知道具体都有哪些端口。
既然怀疑,建议你去查查。

网友:
谢谢楼上的大虾

网友:
你用的什么设备???

一般ras拨号后,ie可以直接上网。

请你在用ras拨号后,在等到成功信号后,
不要运行你的其它代码,直接用ie,看能否打开。

网友A:
不好意思各位大哥,我这里上网不方便导致不能及时看到各位帖子;
我用的是多普达e806c,windows mobile5.0的系统,按楼上说的也不能上ie,我在6.0的系统上试了也不行

网友:
RIL支持两种方式,一种是并发的方式,一种是非并发的方式,表现就是不支持上网和语音同时进行,或打电话会断开上网,可能RIL设计时没考虑到你的要求,所以会有问题。

网友:
网络都能使用了,还说不能使用数据通讯。

应该是IE指定了还要拨号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各位大哥,我这里上网不方便导致不能及时看到各位帖子;
我用的是多普达e806c,windows mobile5.0的系统,按楼上说的也不能上ie,我在6.0的系统上试了也不行

--------------多普达可以自己烧写MOBILE系统?怎么做的?这就是所谓的刷机?

网友:
所有windows mobile的机器都能自己下载,如果不能下载,那客服怎么帮你升级?

网友:
建议你安装一个其它的网页浏览工具。
在ras拨号后,使用其来上网,测试网络是否连通。

怀疑是否ie被定制后有问题。

网友:
嗯,我们的系统都不是自己刷的,都是直接买的pda,对于定制还没有什么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