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IM300的串口问题

楼主:
SIM300数据手册上说,
GSM 部分的串口有用到8跟线,请问是必须要用8根线么?只有收、发、地的3根线行么?

网友A:
三根线就够了,不过要处理好丢数据重发的问题。
用三根线最好波特率低一点。用命令方式发数据,不要用直通方式。

网友:
要8根,3根无法通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根线就够了,不过要处理好丢数据重发的问题。
用三根线最好波特率低一点。用命令方式发数据,不要用直通方式。

我看到SIM300的数据手册上,有些AT指令是改变串口某些控制引脚的电平的,这些引脚也能可以不接么?

什么是用命令方式发数据,不用直通方式啊???

网友:
8线是一个完整GSM模块串口控制电路,还包括控制线和振铃线啊等等,具体你可以看看,其实常用的就是3根线,其余的根据你的需求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