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武林高手来讲解一下linux编译驱动的过程?

楼主:
请照顾一下菜鸟的思维 请讲得通俗点

偶不懂原理 照书上写了也不能通过 makefile也看不明白 咋整啊…… 帮帮我

网友:
干吗整那个makefile啊,直接gcc不就完了,gcc的用法自己man一个吧,挑个简单的先试。后面的动态加载方法不属于编译的部分,你要用的时候再去看吧。Makefile往往是改出来的,从零写起的一般不多。

网友:
把文件放入内核,再make一下就行了

网友A:
注意Makefile里面有些看上去是空格的地方,实际上一定要用Tab键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注意Makefile里面有些看上去是空格的地方,实际上一定要用Tab键输出

linux确实超级变态。哎

网友:
看看“跟我一起写 Makefile”,写得深入浅出,入门相当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