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8B20 不能读取温度

楼主:
现在我的问题是,复位没问题,已经通过示波器查看波形。

写字节的波形也对,但是就是看不到DS18B20传过来的温度波形,输出信息一直是104或10c .

从网上找了很多资料,修改了很多,但是就是没有波形,各位高手麻烦看一下我的程序,帮帮忙~ 在此非常感谢。

以下是我的程序:

void Ds18b20_Delay_Unit(BYTE wUSec) //delay
{
    WORD wCount; // loop counter

    while (wUSec--)
    {
        wCount = 100; // reset loop counter
        while (--wCount) ;
    }
}

//--------------DS18B20 driver------------------

//write one byte
void DS18B20_WriteOneByte(UCHAR ucWriteData)
{
//int i;
UCHAR uci;
for(uci=0; uci<8; uci++)
{
  P1_7=0;
  P1_7=ucWriteData&0x01;
  Ds18b20_Delay_Unit(3);//delay 66us
  P1_7=1;
  //i=10;
  //while(i--);//delay 2us

  ucWriteData>>=1;
}
}
//read one byte
UCHAR  DS18B20_ReadOneByte(void)
{
int i;
UCHAR uci;
UCHAR ucReadData=0;

for(uci=0; uci<8; uci++)
{
  P1_7=0;
  ucReadData >>=1;
  P1_7=1;
  i=10;
  while(i--);//delay 2us
  ucReadData |= P1_7;
  Ds18b20_Delay_Unit(3);
}
return ucReadData;
}

//initial DS18B20
void InitDS18B20(void)
{
int i;
P1_7=1;
i=5;
while(i--);
P1_7=0;
Ds18b20_Delay_Unit(30);//delay 860us
P1_7=1;
}

//read temprature
float DS18B20_GetTemperature(void)
{

UCHAR bTemperature;
UCHAR ucTemperatureLowByte;
UCHAR ucTemperatureHighByte;

//EA=0; //disable MCU interrupt
InitDS18B20();
Delay1ms(2);
DS18B20_WriteOneByte(0xCC); //skip rom
DS18B20_WriteOneByte(0x44);//convert temperature

Delay1ms(1000); //long time delay

InitDS18B20();
Delay1ms(2);
DS18B20_WriteOneByte(0xCC); //skip rom
DS18B20_WriteOneByte(0xBE);//read temperature

ucTemperatureLowByte = DS18B20_ReadOneByte();
ucTemperatureHighByte = DS18B20_ReadOneByte();
//ucTemperatureHighByte = DS18B20_ReadOneByte()<<8;
//bTemperature = (ucTemperatureHighByte | ucTemperatureLowByte) *0.0625;
bTemperature = (ucTemperatureHighByte>>4 | ucTemperatureLowByte<<4)&0x3F ;

printk("\ntemp===>%x",ucTemperatureLowByte);
printk("\ntemp===>%x",ucTemperatureHighByte);
printk("\ntemp===>%x\n",bTemperature);

//EA=1;//enable MCU interrupt

return bTemperature;
}

网友:
18b20对时序的延时要求是有限制的,不同的单片机或者频率不同,直接拿别人的程序不一定能用,你要确定你程序里的延时是否正确,最好用示波器看。一般读不出来温度都是延时不对。不是你想延时多久就延时多久,仔细看数据手册。

网友:
还有。。。

上拉有没有做好

网友:
要用定时器看看 你的延时程序的时间,不过楼主用 示波器应该也行哈,我是用定时器哈,

网友A:
谢谢大家,问题已经解决。

程序没有问题,是因为原来的想法有问题~~ 呵呵。
原来以为只要写ROM,数据线上就会有波形传回,后来才知道也得先拉低电平并保持1-15us才有数据传回。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大家,问题已经解决。

程序没有问题,是因为原来的想法有问题~~ 呵呵。
原来以为只要写ROM,数据线上就会有波形传回,后来才知道也得先拉低电平并保持1-15us才有数据传回。

我好像也遇到这种情况··请问在哪加低电平啊···

网友:
根据时序来就没问题的
我也刚有做这个· 延时要准确计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