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掉电后怎样再次读取只读存储器上的数据

楼主(2008-07-08):
请教,掉电后怎样再次读取只读存储器上的数据
在只读存储器上存了一个数组,
底层设置好了的,定义了一个特定类型的数据,这个类型的数据就是放在只读存储器上的,可是看不到放置的具体地址
在掉电后,再次上电时,怎样再次读到掉电前存的这个数组里的数据呢?
虽然它存在那,可是我不知道它的地址了
数据
存储器
我不知道
上电

网友A:
开始定义的时候就该指定地址的,
#define XREG ((volatile xdata*)0x00001)
就是将地址定义在0x1上了。
或者你既然定义了一个数组,数组肯定有首地址的(这个是C语言基础),将这个地址保存到你能再次找到的地方就行。

网友B:
定义数组时这样定义:
cdata char a[10] _at_ 0x0100;
这样a数组放在代码段的0x100位置(cdata表示放在代码段)。
其实可以不用_at_ 0x0100来修饰,直接这样:
cdata char a[10];
要用其中的数据时可以直接用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