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c运行是碰到非常古怪的问题,一个变量同时可以等于不同的值

楼主:
执行的时候碰到很怪的情况,一个变量同时会等于两个不同的值
这段c代码,期间没有发生中断,index是局部变量
if (index == 4)
{
    index = 4;
}
if (index == 6)
{
    index = 6;
}
结果执行的时候两个分支都执行到了!index先被赋值4,然后又被赋值6
(我是单步调的,中间没有执行其它任何代码)

看了编译出来的汇编代码:
C:0x0818    E557     MOV      A,0x57
C:0x081A    B40403   CJNE     A,#0x04,C:0820
   296:         {
   297:                 index = 4;
C:0x081D    755704   MOV      0x57,#0x04
   298:         }
   299:         if (index == 6)
   298:         }
   299:         if (index == 6)
C:0x0820    E557     MOV      A,0x57
C:0x0822    B40603   CJNE     A,#0x06,C:0828
   300:         {
   301:                 index = 6;
C:0x0825    755706   MOV      0x57,#0x06
   302:         }
   303:         if (ad_result > param_leak[0])
C:0x0828    D3       SETB     C

两条CJNE语句都没有跳转。。也就是在0x57没有被改变的情况下
判断它等于4和6都成立……

网友:
我是用philips的87c591芯片

网友:
聪明的编译器把你的那两句废话给优化了

呵呵
这个和你用什么芯片没有关系

如果你在中间还有别的什么操作
那么会得到别的代码

如果你的变量是声明为volatile的话,会是另一个结果

网友:
楼上正解,编译设置。

网友:
我不同意楼上两位的意见,这确实是编译器本身的问题,而不是编译器聪明,如果聪明的话这两行废话语句应该都不执行,而不是选择都执行。
楼主的这种古怪写法让编译器为难了,但是我觉得编译器理应做的更好把该两句废话移除(有很多编译器都这么做,而且给出信息),或者就照实编译。

网友:
这里太没有人气了,是我们不够活跃,还是搞这行的人太少了呢?
我狂顶!

网友:
我也想知道,正在找這方面的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