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程可抢占?

楼主(2008-07-04):
线程可抢占?
WinCE上的线程是可抢占的么?在一个线程进入内核态后(通过系统调用),这是调度器能调度其他线程运行么?
其他

网友A:
线程当然是可抢占的

网友B:
一般只要是操作系统,就肯定会有线程的抢占,不然中断无法及时响应,高优先级线程无法优先运行。
不过,WINCE/linux等不是内核抢占型系统,ucOSII/Vxworks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