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闻WINCE下能够定制触摸屏校准,具体如何定制呢?有大 ...

楼主(2008-12-25):
据闻WINCE下能够定制触摸屏校准,具体如何定制呢?有大侠指教吗?
据闻WINCE下能够定制触摸屏校准,具体如何定制呢?有大侠指教吗?
触摸屏
定制
如何
WindowCE

网友A:
你所谓的“触摸校准”是什么?wince是有默认的触摸校准程序,也支持自己利用系统的API开发触摸校准程序。

网友B:
不用定制,是建立工程的时候自动挂载了。
启动之后进入控制面板,指针——》再校准......如此,如此,即可。

网友C:
LZ是指怎么样把校正信息在第一次开机前都定制好吗?不需要每台机器都去校正?
如果是这样的话可以用校正程序校正一次,然后把这信息写到Image的注册表里去,这样相同配置的机器每次开机基本上不需要校正

网友D:
不明白LZ要什么

网友E:
不好意思,没有吧问题说清,我的应用软件里面,有一项是触摸屏校准的,我们要的是一个和wince提供的不同的校准界面,这个是要自己写,还是可以定制不同的皮肤呢?
模拟器上我好像找不到触摸屏校准程序,在PB中我加上了TORCH SCREEN的选项,应该可以找倒的吧。

网友F:
模拟器中是不能使用触屏校准程序的,只能在设备上使用。
是需要从PB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