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了evc4.0之后编译一个简单的程序出现的问题

楼主:
前几天安装了一个evc4sp4和eVC4.exe,但是在编译的时候出了问题,然后我再安装了Windows ce程序设计那本书(老外写的)光盘里面的PALMSIZE.SDK和HANDHELD.SDK这两个东东,结果编译的时候就出现这个问题了
"An application targeting a Standard SDK for Windows CE.NET and built for the X86 CPU cannot tun
on the Emulator device.In order to run this application with the Standard SDK for Windows CE.NET
then target a shadow platform pertaining  to that SDK.Please see the eVC help documentation for
additional details."

请问这是怎么一回事?按这个说我我安装的SDK是和我的编译工具不配套还是什么的?请问大家有遇到过这种问题吗?

网友:
请问哪位兄弟姐们碰到这种问题或者曾经遇到过这种问题的麻烦告诉一声,不胜感激!

网友:
编译前,选择Emulator,不是X86
当然如果LZ要用X86的开发板时,可以选择X86

网友:
你要选择Emulator,但是如果你是X86开发板
就选择X86,如果是Arm开发板,就选Arm

网友:
我只是在PC上面仿真,还没有用到开发板,这是在evc4.0编译的时候出现的错误

网友:
我现在编译了之后会显示一个Emulator的窗口,和windows很像,但是我怎么在上面跑我写的程序?程序是要怎么样才能下载进去跑起来?

网友:
在EVC4下按F5

网友:
在evc下按了F5,但是显示
“One or more files from the Emulator for Windows CE installation is missing.
  pleased reinstall Emulator for windows CE and try again."
请问我是不是少安装了什么程序?我已经按照91program博客的网址下载了sp4和evc4.0,也安装了,还需要安装什么吗?
真的不好意思,白天工作实在太忙,没时间抽空研究这个,麻烦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不是,需要修改boot.ini
我好像在BLOG中写过此现象的解决方法。

网友:
http://blog.eeworld.net/91program/archive/2008/02/24/2118006.aspx

网友:
我按照你博客里面写的去掉boot.ini文件里面的一个选项,然后重启动电脑,再把SDK重新装了一遍,但是还是显示这个错误,请问是不是还要修改哪些地方?

网友:
我按照你博客里面写的,删除的boot.ini文件里面的一个选项,然后重启了电脑,再重新安装了SDK,但是还是显示这个错误的提示,请问我是不是漏掉什么地方了?

网友:
上面那个回复不好意思,搞错了,回到正题,我在你的博客上面按照上面说的修改了boot.ini文件,重启了系统,然后安装了重新SDK,但是编译了还是提示这个错误哦,请问是不是还有其他漏掉了?

网友:
是了兄弟,by the way,请问你有没有接触过GUI这部分的编程?我们隔壁个公司用GUI为平台,在上面开发了很多非常漂亮的控件,比如说这个图片要被关掉了,他就做成那种百叶窗被关上的那种效果,非常的帅,请问有接触过吗?在哪里可以得到相关的资料?我到网上找了下好像这方面的资料也没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