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atform Builder was unable to read the device setting from the Datastore

楼主:
大家好:
    最近用PB5.0出现上面的错误提示。

    PB5.0是以前安装的,最近装了Visual Studio2005.今天再用PB5制作系统时,Sysgen后,没有错误。连接设备(我用模拟器)时出现上面的错误。在网上搜了一下,也有发生类似的错误的,好像是应为又安装了PB6的原因,但是没有解决,大家帮忙看看。

网友:
好像是有这个问题,LZ有没有按网上说的运行bat文件?

\Program Files\Windows CE Platform Builder\5.00\CORECON\SCRIPTS

网友A:
1] X:\Program Files\Windows CE Platform Builder\5.00\CORECON\SCRIPTS\

2] Enter following commands

disablecorecon
unregister
register
enablecorecon

all of them need as an argument the full path (replace with  X:\Program Files\Windows CE Platform Builder\5.00)

网友:
http://blog.eeworld.net/91program/archive/2008/06/12/2540002.aspx

网友:
呵呵
谢谢91program,我已经把ce5.0卸载了,装到虚拟机上了,但是有出现问题,就是用模拟器时,模拟器出来是黑屏,没有桌面。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可能是在模拟器的OEMInit中挂住了吧,有没有Enable Kitl,如果没有的话把Kitl初始化的代码注掉

网友:
第一个问题好象还是可以通过重命名以下目录来解决吧
C:\Program Files\Common Files\Microsoft Shared\CoreCon

网友:
hzdysymbol:
您好!
“可能是在模拟器的OEMInit中挂住了吧,有没有Enable Kitl,如果没有的话把Kitl初始化的代码注掉”

在哪里修改Kitl呢?

“第一个问题好象还是可以通过重命名以下目录来解决吧
C:\Program Files\Common Files\Microsoft Shared\CoreCon”

把\CoreCon改成别的名字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X:\Program Files\Windows CE Platform Builder\5.00\CORECON\SCRIPTS\

2] Enter following commands

disablecorecon
unregister
register
enablecorecon

all of them need as an argument the full path (replace with  X:\Program Files\Windows CE Platform Builder\5.00)

要将上面的四条命令输入到哪个文件中吗?
X:\Program Files\Windows CE Platform Builder\5.00\CORECON\SCRIPTS\ 文件夹下有以上面四个命令命名的bat文件,要怎么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