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JF烧写的问题,请前辈赐教

楼主:
我的笔记本上本身带有并口,并且安装了打印程序,可以执行打印任务。为了烧写WINCE,我安装了GIVEIO,安装没有抱错,在设备管理器里
可以看到:端口(COM和LPT)->ECP打印机(LPT1),giveio(COM6).
应该说,不会出现问题,可是当我烧写的时候,出现错误:ERROR: no CPU is detected
后来我怀疑是JTAG线接板子的那头接反了,调换一下再烧写,又出现另外一个错误:ERROR:can not find a parallel port.
我不知道问题出现在哪里,请前辈赐教,谢谢。

网友:
确保你接的接口确实是jtag接口,像我的板子上有两个接口,一个jtag,一个wiggler

网友:
当然可以确保接口是JTAG接口,接板子的那头是8针的,不过JTAG线是自己做的。

网友:
JTAG线有没有测试过呢?

网友:
应该是硬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