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鼠标的奇怪问题,鼠标点击按钮运行正常,键盘按按钮出问题

楼主:
有人做过模拟鼠标的操作吗?
使用了mouse_event和SetCursorPos函数。
不过出现了很灵异的问题。相关的操作是在某个按钮的响应函数里完成的,用鼠标点击这个按钮的时候,可以正常使用。但是如果是用键盘的回车来激活这个按钮的时候,就不能正常运行了。。。。

我是在wince下模拟鼠标实现对一个程序的文件打开操作的。
SetCursorPos(15, 220);//移至“file”
Sleep(200);//测试
    mouse_event(MOUSEEVENTF_LEFTDOWN,0,0,0,0);
Sleep(15);
mouse_event(MOUSEEVENTF_LEFTUP,0,0,0,0);
Sleep(1000);

当这样的时候,可以打开file菜单。
但是如果在这后面再加上一个SetCursorPos的话,这个菜单根本不出现了

网友A:
不是很明白。就因为这样就不出现了吗?

SetCursorPos(15, 220);//移至“file”
Sleep(200);//测试
    mouse_event(MOUSEEVENTF_LEFTDOWN,0,0,0,0);
Sleep(15);
mouse_event(MOUSEEVENTF_LEFTUP,0,0,0,0);
Sleep(1000);
SetCursorPos(15, 220);多了这么一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很明白。就因为这样就不出现了吗?

SetCursorPos(15, 220);//移至“file”
Sleep(200);//测试
    mouse_event(MOUSEEVENTF_LEFTDOWN,0,0,0,0);
Sleep(15);
mouse_event(MOUSEEVENTF_LEFTUP,0,0,0,0);
Sleep(1000);
SetCursorPos(15, 220);多了这么一条?

是的,这样做的现象就是加上这条就不出现。
如果不加这条的话,前面部分是实现了代码中的功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