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卡读取数据响应时间一般可以达到多少?

楼主(2008-07-24):
PCI卡读取数据响应时间一般可以达到多少?
PCI数据采集卡,没有DMA或FIFO,
若采取普通的查询方式,响应时间一般是多少?
时间
数据
查询方式

网友A:
PCI规范有规定,命令发出以后必须在有限个PCI总线周期内收到应答,好象是16个周期吧. 但是你采集数据跟你的具体实现有关,比如一个Burst read, 响应虽然回来很快,但是很可能后面跟了一串数据,数据的长度也会影响到你所谓的响应时间.

网友B:
数据不会很长
假设一次就几个数据
PCI的周期是多少?

网友C:
建议去下载PCI协议看看,不是很长,大概200页不到吧. 做这个的总应该看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