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怎样和板子能信

楼主(2008-04-04):
串口怎样和板子能信
我想问一下,我的板上有个VGA接口,我怎样用电脑上的串口接在VGA接口上通信,中间需要一个什么板转换通信?谢谢!
电脑
接口
通信

网友A:
有这种用法吗?

网友B:
串口不管怎么转换也无法提供那么多信号的。

网友C:
你再仔细看看,有可能你扳子上的接口就是串口哦
如果是串口的话,直接用专门的电缆就行了

网友D:
如果仅仅是要实现数据通信的话,串口应该可以。不过还要看你那个VGA的针脚定义--在板上都接了什么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