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编程入门问题,初学者,高人指点。

楼主:
小弟,以前都是做有操作系统的程序,马上接手做个控制键盘的单片机的东西。采集完发给上层的操作系统端。

以前没接触过单片机,请高人指点,推荐几本入门的好书,谢谢了,或有什么学习入门的经验指点一下。

谢谢了,初学者,大家指教了。

网友:
大家帮忙呀,小弟很急,指教了,谢谢了!!!!!!!!!!!!!!!!

网友:
好在你做过编程,那就没问题。
去买个业界主流的单片机学习实验板就可以。不但便宜,而且他会把CPU资料、电路图、和N多电子书送给你,同时还给你一套主流编程平台。保你当天就能写出程序。
例如:周立功系列,或者其他的。

网友:
单片机初学就用51或者pic把,这个比较简单

网友:
大家帮忙呀,谢谢了。

万分感谢!!!!!!!!!!

网友:
51最快啦.要不C51吧,你做过编程,做单片机要注意资源有限.

网友:
你学过编程就没有问题了,如果用C语言开发,估计用不了7天就能完成从入门到搞定

网友:
51简单易学

网友:
大概情况是:小弟研究生嵌入式系统在读,马上接手一个开发板,所有东西都已做好,但是现在要换控制键盘的单片机,所以要重新做。

所以希望大家介绍一本(或基本)写的比较好的书,就是看着比较爽的,讲解透彻,例子也比较好的那种。先看看。

不知大家有什么推荐,谢谢了,小弟初学,大家指教!!!!!!!!!!

网友:
控制键盘的单片机,是什么型号?针对具体的型号下手吧,比如avr的和51的就有小区别,但是开发板都做好了的话,单片机的型号应该没什么大变化,原来的程序应该也差不多了。

网友:
你还在做嵌入式,那单片机对你来说太简单了,边用边学吧

网友:
哦,谢谢了,现在还没有具体分配下来。型号好像是同一个系列的,考虑成本换了个前一款的。^_^

谢谢大家了。

大家介绍一本(或基本)写的比较好的书,就是看着比较爽的,讲解透彻,例子也比较好的那种。先看看。

不知大家有什么推荐,谢谢了,小弟初学,大家指教!!!!!!!!!!

网友:
大家介绍一本(或基本)写的比较好的书,就是看着比较爽的,讲解透彻,例子也比较好的那种。先看看。

不知大家有什么推荐,谢谢了,小弟初学,大家指教!!!!!!!!!!

网友:
13楼的不太厚道,本人初学,不告诉就算了,也不用这样。

网友:
现在单片机已经没有什么好书了...

直接找块开发板直接上吧

呵呵

网友:
要资料的话网上一搜一大堆,QQ:240410318

网友:
看你用的哪一款单片机,直接读它的手册和例程就行了。

网友A(2008-04-11):
弄个开发板,边看书边做很快就上手了!其实51单片机的话,各本书基础的东西都大同小异!

网友B:
[del][/del]
你连编程都会 还有什么你不会啊!!

网友C:
lz要干嘛?

网友D(2009-07-09):
请高手们指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