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driver

楼主:
在wince下开发驱动程序, 能否从驱动程序中调用messagebox 之类的函数向终端输出消息?
为什么?希望哪位高手能够详细的解释一下。

网友:
MessageBox?你确定你的驱动里要用到这个函数吗?驱动弹出一个对话框??这个需求有点诡异。

网友A:
可以就可以~~不过要注意必须是在user mode下才有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就可以~~不过要注意必须是在user mode下才有效~~

可以,不过这样不太好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就可以~~不过要注意必须是在user mode下才有效~~

最好不要这样,驱动有驱动的调试方法。MessageBox是应用级的!

网友:
用TRACE在DEBUG下,是可以看到有信息输出的

网友:
驱动是管理硬件,提交接口的,怎么会要求MessageBox呢?什么需求?这两者不是一个层面的东西。很诡异。

是不是从做应用的转过来,不习惯看串口信息?

网友:
最好是PostMessage到应用程序,由应用程序来MessageBox.

网友:
使用RETAILMSG(),通过串口输出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