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时操作系统RTOS
Vxworks下驱动移植问题

楼主(2008-08-23):
Vxworks下驱动移植问题
linux下的 驱动程序 要移植到Vxworks下一般都需要做什么工作啊?一般的步骤是什么?我是第一次做驱动移植,希望大家回答的能够细致一些。
做什么
linux
程序

网友A:
看具体是什么驱动了,linux驱动与vxWorks驱动的格式不一样,复杂一点的必须按照vxWorks的格式来做。

网友B:
我是第一次做驱动开发(应该是移植)不知道应该怎么下手,应该先做什么呢?我读了一些原来驱动的代码,很多东西好像和vxworks下差很多,不知道如何修改,

网友C:
网络设备驱动和其它文件设备驱动是不一样的,差别相当大,如网络设备要用END框架,其它的设备按照VX的IO接口来实现

网友D:
我做的是字符驱动,能说的详细点吗?

网友E:
买本书看看吧,说的还好,我就是看这书做的 《VxWorks下设备驱动程序及BSP开发指南》

网友F:
正在看,但是收获不大,anyway,谢谢大家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