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indows CE开发和.net环境

楼主(2008-10-16):
关于windows CE开发和.net环境
请问:如果在.net 2005中开发windows ce应用程序,是否需要安装platform builder?
还是直接开发就可以,我现在闹不清这关系,多谢了。
windows
应用程序
builder
开发

网友A:
不需要安装PB
PB只是用来做一些系统级的开发(驱动,系统定制等)
应用程序的开发只需要VS2005和SDK 即可。

网友:
在.net 2005中开发windows ce
应用程序
-----------
那就不需要咯,但前提是你得有开发用的SDK啊。

网友B:
可以采用通用的SDK, MS有提供的,不是什么都要自己做的。

网友C:
开发用的SDK?安装vs2005就已经自动装入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