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内核映像文件

楼主:
最近在做嵌入式linux项目开发,由于初次涉及这些概念,对于其中一些东西不是很懂,什么是linux内核映像文件啊?它与linux内核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要有这种内核映像文件?

网友:
linux内核映像就相当于内核保存成磁盘文件形式,系统启动时它会被启动程序原封不动(或仅进行解压)搬到内存中去运行。
例如在u-boot中有mkimage这样的工具,就内核文件vmlinux.gz做成linux内核镜像文件,然后启动的时候办到内存的某个地址执行启动内核。

网友:
为什么要制作内核映像文件呢?直接把内核文件载入内存不可以吗?还是出于某种原因?

网友:
就是把内核直接载入内存呀,但是内核在PC上就是一个文件嘛,这个文件被烧写到目标板的Flash上面,然后运行的时候被拷贝到内存中的

网友:
这就是嵌入式与一般PC 的区别

网友:
把内核直接载入内存,干吗叫内核映像文件啊?

网友:
内核总要有个存在的形式不,在PC上数据都是以文件的形式存在的呀

网友A:
那不能直接把内核文件载入内存吗?为什么要载入内核映像文件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不能直接把内核文件载入内存吗?为什么要载入内核映像文件啊?

欣赏你这种打破砂锅问到底的精神。
我也是来搜索答案的,看了以后我想我大概明白了一些。
“映像文件”的定义百度百科有:http://baike.baidu.com/view/66911.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