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汇编程序中多次使用RSEG伪指令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8-06-19):
IAR汇编程序中多次使用RSEG伪指令是什么意思?
如题!IAR汇编程序中多次使用RSEG伪指令是什么意思?IAR汇编程序中多次使用RSEG伪指令是什么意思?IAR汇编程序中多次使用RSEG伪指令是什么意思?IAR汇编程序中多次使用RSEG伪指令是什么意思?
伪指令

网友A:
为什么不先搜一下?
http://www.laogu.com/wz_2474.htm
RSEG伪指令选择一个事先用SEGMENT伪指令声明的普通段。RSEG伪指令的格式如下: RSEG segment
其中
segment 是事先由SEGMENT伪指令定义的段名。一经选择,指定段将保持活动状态,直到指定新的段为止。
例程
·
·
·
MYPROG SEGMENT CODE ; 声明一个段
RSEG MYPROG ; 选择定义过的段
MOV A, #0
MOV P0, A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