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网卡无法刷新网络列表,如何解决?

楼主(2008-06-19):
无线网卡无法刷新网络列表,如何解决?
我的笔记本前几天一直无线上网(自动连接到无线路由器上),今天无线连接显示未连接状态并且无法刷新网络列表,路由器运行正常且别人的笔记本用无线是正常的,这是怎么回事啊?
我已经试过重新安装无线网卡的驱动,仍然没有网络列表且无线网卡灯也不亮了。难道是笔记本内置无线网卡坏了吗?为什么驱动还可以装上呢。
无线网卡
笔记本
如何

网友A:
我按了Fn+F5灯还是不亮。重新安装了驱动还是不行。请高手解答啊。
为什么没有人回答,我急啊?

网友B:
我的Wireless Zero Configuration服务是已开启状态的。
请高手回答好吗?

网友C:
无线网卡松了,开本本后盖,将其重新插拔一下。
就像台式机上会出现的内存松动一样。

网友D:
松了?那为什么还可以监测到硬件,而且可以装上驱动?

网友E:
谁还有更权威的办法?

网友F:
看来没人会了。我重装了一遍系统仍然不行。也许是无线网卡烧坏了吧,还有蓝牙也不好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