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cp指令时,计算复制长度(文件长度/4+1)中的"+1"仅仅 ...

楼主(2008-09-26):
使用cp指令时,计算复制长度(文件长度/4+1)中的"+1"仅仅是为了把除以4的余数也写上吗?
RT................
计算

网友A:
文件长度如果为3
3/4等于0,所以要+1.
这cp指令是什么芯片上的?

网友B:
谢谢LS的
我是在超级终端+U-BOOT上操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