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CPMP播放器的一些问题?

楼主:
最近在玩TCPMP播放器,发现一些问题,请高手帮忙?
1. 从网上下在了TCPMP的0.72RC1源码,编译已经成功了.但是下载到自己的板子上,播*.avi文件很卡,后来在网上找到0.81版(别人已经编译好的),对比了一下文件,发现用0.72源码编译出来的没有mpeg4.plg插件,把这个文件复制过来播放就流畅很多了,不知道是为什么,有人能说说吗?
2. 我自己的板子(2440 ce5.0),在TCPMP视频设置中没看到有Raw FrameBuffer选项,就只有GDI解码,但是用这个很卡基本上不能看,屏分辨率是800*480的,但我用PDA(320*240)来播放就很流畅,其中视频的设置是Raw FrameBuffer.用GAPI也很快,但是查了一下,对GAPI,HPC好象微软没做支持.想问一下Raw FrameBuffer要怎么做才能在TCPMP上用啊!

网友:
没人顶一下吗?

网友:
正在研究这个,可以的话,加我msn:gaozhsoft@hotmail.com.

网友:
是LZ发现的这个问题,卡是因为少了mpeg4的解码,复制过来是可以解决问题。

只有GDI,是因为TCPMP启动的时候,分析了系统支持哪些视频设备,发现LZ的机器只能支持GDI,所以菜单中就只有GDI。

网友:
Raw FrameBuffer只对特定机器有效,几乎每种机器FrameBuffer地址都不一样,你要是熟悉TCPMP的内核可以改点代码让他支持你班子的FrameBuffer,GAPI也是这个原因,只在特定机器上有效,不过你可以给你的OS加上Directdraw,比GDI要快一些

网友:
我加了Directdraw组件,但是在TCPMP播放器上没看到有Directdraw啊,不知道是不是少加了什么dd

网友:
大概是在Options->视频->视频驱动 中

网友:
我说的是Directdraw是不是只用加Directdraw组件啊,我加了这个在TCPMP播放器的视频选项里没看到有DD啊,是不是我加的不对啊,

网友:
应该是LZ加的不对,我这边已经实验过多次,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且我们的TCPMP版本是一样的。

网友:
又是有人在说这个东西,没点意思

网友:
TCPMP效果就是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