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钮关联图片

楼主:
请问在cv++中如何用按钮关联几张图片,然后通过点击按钮来选择图片?

网友:
选择图片?可以建一个通用文件对话框,在lpszFilter参数中指定文件的类型就行了嘛。

网友:
cv++是什么东东?

将图片做成资源,根据需要选择不同的。

网友:
在每个按钮对应的消息处理函数里面添加图片选择语句就可以了

网友A:
本人菜鸟,可不可以在详细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人菜鸟,可不可以在详细一点?

LZ现在的难度在哪?最好说明问题所在才好解决嘛

网友:
比如说要调用那些函数才能实现?

网友:
问题能明确些么?

LZ是不是想做成每个按钮对应一个图片,按下按钮时就将对应的图片显示出来?

网友:
我是想只用一个按钮关联多张图片,然后只按这个按钮去选择不同的图片。就是每按一次按钮就变换图片。

网友:
每按一次按钮变换图片,那图片希望显示在哪里?是图片按钮?还是另外的显示区域?不同的需求需要的解决方法不同。

网友:
不是图片按钮,显示在对话框的图片控制控件上。

网友:
上段代码给你:

1、按键处理函数:

void CXXDlg::OnBnClickedButtonXX()
{
        static int choice;   //图像选择变量,IMG_NUM为图像数量

        if(choice < IMG_NUM)
                choice++;
        else
                choice=0;

        Invalidate();   //刷屏
}

网友:
2、刷屏函数:

void CXXDlg::OnPaint()
{
        if (IsIconic())
        {
        }
        else
        {
                CStatic *image;

                image = (CStatic*)GetDlgItem(IDC_IMAGE);
                image->ModifyStyle(0xf,BITMAP);

                switch(choice)
                {
                case 0:
                        image->SetBitmap(IDB_BITMAP);
                        break;
                case 1:
                        image->SetBitmap(IDB_BITMAP1);
                        break;
                case 2:
                        image->SetBitmap(IDB_BITMAP2);
                        break;
                ...

                default:
                        break;
                }
        }
        ...
}

网友:
static int choice;  这句做为全局变量

网友:
非常感谢biaozai06你的热心回答。运用你的代码编译到image->ModifyStyle(0xf,BITMAP);时,出现
\tsDlg.cpp(66) : error C2275: 'BITMAP' : illegal use of this type as an expression
1>        C:\Program Files\Microsoft Visual Studio 8\SmartDevices\SDK\PocketPC2003\include\wingdi.h(289) : see declaration of 'BITMAP'
的错误。
请问要怎样解决?

网友:
那就把image->ModifyStyle(0xf,BITMAP);这句注释掉吧,只要将你的Picture Control控件的属性设为bitmap就行

网友:
按照你的方法做了,可是编译执行后按按钮还是没有反应。我的源程序里没有void CXXDlg::OnPaint();
是不是要先声明OnPaint();

网友:
。。我上面说的只是思路,
看你是新手,给你上段调过的代码:(记得多自己动手,呵呵)

CBitmap bitMap;   //全局变量,否则出错

void CXXDlg::OnBnClickedButtonXX()
{
        CStatic *image;
        HBITMAP hMap;

        choice++;
        image = (CStatic*)GetDlgItem(IDC_IMAGE);    //获得Picture Control控件

        switch(choice)
        {
        case 0:
                bitMap.LoadBitmap(IDB_BITMAP);   //IDB_BITMAP为你工程中的图片资源ID
                hMap = (HBITMAP)bitMap;
                image->SetBitmap(hMap);
                break;
        case 1:
                bitMap.LoadBitmap(IDB_BITMAP1);
                hMap = (HBITMAP)bitMap;
                image->SetBitmap(hMap);
                break;
        case 2:
                bitMap.LoadBitmap(IDB_BITMAP2);
                hMap = (HBITMAP)bitMap;
                image->SetBitmap(hMap);
                break;
        default:
                break;

        }
        Invalidate();  //刷屏显示图片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源程序里没有void CXXDlg::OnPaint();
是不是要先声明OnPaint();

void CXXDlg::OnPaint();是你用MFC建对话框工程时自动创建的代码,用于响应WM_PAINT绘图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