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300C接收TCP数据引起掉线问题?

楼主:
通过TCP连接到服务器后,CONNECT OK后
采用AT+CIPSEND发送数据给服务器,服务器接收数据正确,而且发很多次也不会掉线,没有问题.
但用服务器发送TCP数据给SIM300C,开始几次数据可以接收到正确,服务器再发几次数据包(就几十个字节),SIM300C就变为IP INITIAL,然后好像是自动联接,过几秒后重新出现Call Ready  真是奇怪,不知道什么原因引起的?
这样又得自动重新启动TCP连接才行.
感觉有点像复位.不过在掉线-Call Ready  过程中,我用AT+CSQ查询信号为23,0,
用AT+CIPSTATUS,状态为IP INITIAL,不过之后要重新连接TCP,其DNS配置的地址也没有了,得重新配置才行.所以非常奇怪.

网友:
串口的流控(RTS/CTS)还用上了?如果没用,很容易就溢出造成数据丢失,结果没有正确网络响应就over了。

网友:
我觉得是你的电源不够好吧?一般来说上传下载数据都是比较耗电的,出现call ready说明模块复位了....一般是使用比较好的电源,然后加上一个比较大的电容

网友:
有可能是电源问题,持续接收发送数据时有可能模块耗电较大,导致掉线,可以换一个电流大一些的电源

网友:
他用的内嵌的协议栈,网络通信与串口是没有关系的,不存在流控影响网络响应的问题。
如后面2位讲的,很大可能性是电源问题,因为收发数据时功率比平时大的多。

网友:
请问一下golong2008
你的SIM300只是用了TXD,RXD和GND三个管脚么?
有没有用到其他的管脚呢?

我现在同样也是在用SIM300和SIM508,不过还没有能够连接上TCP,我的MCU只有TXD和RXD。

请求帮忙。

网友:
TXD,RXD和GND三个管脚够了,我以前做过的,绝对没问题。除非你需要用流控才会用到其他脚。

网友:
如果出现 Call Ready 即代表模块重启, 你可以先用SIM300的EVB板测试一下,确定是软件问题还是硬件问题

网友:
基本上是电源问题。正如四楼所言。

网友:
偶也遇到这个问题了,但偶拿万用表测了一下电源没问题啊,还有其他原因能导致这种问题吗?(隔几秒或几分钟就重启,call ready)

网友:
还有关注这个问题的吗  大家给点意见啊

网友:
建议先用开发板看一下,确定是模块还是自己的问题

网友:
是否是进入了休眠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