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WinCE核启动不起来!

楼主:
下面是我通过kitl返回的信息:
Cannot access selected Device from service host.
Debugger could not initialize connection.
The Kernel Debugger is waiting to connect with target.
The Kernel Debugger has been disconnected successfully.
      0 PID:0 TID:0 Sp=ffffc7cc
    145 PID:dfdf002 TID:dfdf266 OEMIoControl: Unsupported Code 0x10100b4 - device 0x0101 func 45
    165 PID:adfc3266 TID:adfc3242 OEMIoControl: Unsupported Code 0x101008c - device 0x0101 func 35
    533 PID:adfc3266 TID:adfc3242 OEMIoControl: Unsupported Code 0x10100d0 - device 0x0101 func 52
    541 PID:adfc3266 TID:adfc3242 OEMIoControl: Unsupported Code 0x10100f8 - device 0x0101 func 62
    944 PID:8dfa2d0a TID:8dfa2ce6 DeviceFolder::LoadDevice!Enumerate Found deprecated load instructions at (Drivers\BuiltIn\AFD). Driver cannot be unloaded.
   1054 PID:8dfa2d0a TID:8dfa2ce6 DeviceFolder::LoadDevice!Enumerate Found deprecated load instructions at (Drivers\BuiltIn\PPP). Driver cannot be unloaded.
   1142 PID:8dfa2d0a TID:df1e68a INFO: PwrButton: Mapped Irq 0x0 to SysIntr 0x16.
   1149 PID:8dfa2d0a TID:df1e68a INFO: RebootButton: Mapped Irq 0x2 to SysIntr 0x17.
   1156 PID:8dfa2d0a TID:df1e68a INFO: BattFLT: Mapped Irq 0x7 to SysIntr 0x18.
   1211 PID:ede967e6 TID:edfa2a82 OEMIoControl: Unsupported Code 0x10100fc - device 0x0101 func 63
   1248 PID:ede967e6 TID:edfa2a82 Lyg.p: Layout Manager successfully initialized to  2
   1266 PID:ede967e6 TID:edfa2a82 Maximum Allowed Error 7:
   1635 PID:8dfa2d0a TID:6ddaddde MSIM: IM_ReadRegistry read KB 5
   2044 PID:6ddfffb6 TID:addd7a7a Explorer(V2.0) taskbar thread started.

不知道是那里的问题!

网友:
这不是已经起来了吗?
是不是你的机器显示有问题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已经起来了吗?
是不是你的机器显示有问题哦?

这是KITL,不是串口打印信息,楼主把串口打印信息弄出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已经起来了吗?
是不是你的机器显示有问题哦?

是啊,已经跑到了EXPLORE。EXE,已经跑起来了!!!

网友:
引用楼主 graduated 的帖子:
下面是我通过kitl返回的信息:
Cannot access selected Device from service host.
Debugger could not initialize connection.
The Kernel Debugger is waiting to connect with target.
The Kernel Debugger has been disconnected successfully.
      0 PID:0 TID:0 Sp=ffffc7cc
    145 PID:dfdf002 TID:dfdf266 OEMIoControl: Unsupported Code 0x10100b4 - device 0x0101 func 45
    165 PID:adfc3266 TID…

应该起来了啊,

可以接LCD或CRT看看有没有显示输出。

另,你要确认您的板卡是不是以前可以显示输出的,显示输出硬件部分要保证没有问题。

网友:
已经起了啊.

网友:
是的,已经起来了。先对bsp进行测试,然后再添加显示驱动,所以目前没有显示。

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