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通信C语言程序.求教..!

楼主:
再另一个DSP上总共有4个字节,要发送到这个SPI上来做比较. 一个一个的发送的
我想请教你一下. 以下是我写的勒个接收比较函数
unsigned char CheckSum_RevData(unsigned flag) //接收函数
{
unsigned char ret_byte=0;
...
...
return ret_byte;    //这里就返回了一个字节
}
void MCU_CheckSum(void)
{
unsigned char retdata_group[4];
unsigned char valid;
....
....
...
...                  //valid以计算出来了

for( i=0; i <4; i++ )
    {
    retdata_group = CheckSum_RevData();  //接收到的4个字节赋给数组了. (这一步其实我想要的效果是一个一个的接收,比较一个接收一个)
    }
    for(i=0; i <4; i++)
      {
        if( retdata_group == valid_data )

            SPI_Printf("\n CHECKSUM OK");
      else
    SPI_Printf("\n CHECKSUM FAIL");
    }
    }
我上面写的这个是一次性把4个字节接收完后.再一一做比较..但是.我想要的效果是接收一个字节比较一个字节.如果当第一个字节就相同后,.就OK. 不同的话再接收比较第二个..我在这里应该怎么使用这个返回值啊?
retdata_group[0] = CheckSum_RevData()
  if(valid_data == retdata_group[0])
  SPI_Printf("OK");
  else
  retdata_group[1] = CheckSum_RevData()
  if(valid_data == retdata_group[1])
  SPI_Printf("OK");
  else
    SPI_Printf("FAIL");
像我这么写的 .那么retdata_group[0]和retdata_group[1]得到的返回值都是一样的吧? 肯定不对吧.我应该怎么书写啊,才能得到我要的效果啊.

网友:
每个字节发两次
比较即可。

我觉得最好用奇偶校验的方法。网上很多说明。good luck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每个字节发两次
比较即可。

我觉得最好用奇偶校验的方法。网上很多说明。good luck

我在网上没找到啊...所以就来这里求助了..!

网友:
for( i=0; i <4; i++ )
{
    retdata_group = CheckSum_RevData();  //接收到的4个字节赋给数组了. (这一步其实我想要的效果是一个一个的接收,比较一个接收一个)

   if( retdata_group == valid_data )
   {
       SPI_Printf("\n CHECKSUM OK");
       break; 或者 i = 4;
   }
   else   SPI_Printf("\n CHECKSUM FAIL")

}

网友:
楼上的程序就行,楼主为什么要收一个比较一个啊?这样要把波特率控制好,弄不好后面处理时间太长就会丢数据,一次收完再比较数据的方法比较保险

网友:
3楼的差不多,改了一下
for( i=0; i <4; i++ )
{
    retdata_group = CheckSum_RevData();  //接收到的4个字节赋给数组了. (这一步其实我想要的效果是一个一个的接收,比较一个接收一个)

  if( retdata_group == valid_data )
  {
      SPI_Printf("\n CHECKSUM OK");
  }
  else if(i==3) SPI_Printf("\n CHECKSUM FAIL")

}

网友:
顶4楼

别丢了数据就好

网友:
最后加个校验不就OK了嘛
前面的都加一次, 取个反加下1

网友:
顶一些

借问:不知道有没有大哥知道51单片机和PC通过USB方式通讯,中间传输需要注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