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蓝牙驱动SLEEP后的问题!

楼主(2008-07-05):
求教关于蓝牙驱动SLEEP后的问题!
我在控制面板扫描蓝牙设备能扫描到,可以当WINCESLEEP起来后,再在控制面板扫描时,就扫描不到了,并弹出对话框“BLUETOOTH HARDWARE ERROR 10050。。。。。。”有哪位兄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呀,是哪一块把连接断开了吗?请多多赐教呀!
兄弟
蓝牙驱动
蓝牙设备
控制面板
对话框

网友A:
咦,还没解决啊?
蓝牙模块的供电没恢复,所以无法找到蓝牙模块,也就是BLUETOOTH HARDWARE。
赶紧找做硬件和做驱动的,都几天了,还在这里发帖,早点找,早点解决问题。

网友B:
你检查一下,蓝牙模块需要用到哪些IO口,它们应该怎么初始化,然后看在powerdown的时候,这些IO口是不是被重新设置了。

网友C:
不会的,唤醒后会调用串口驱云贵的POWERUP函数的,那里就会为蓝牙供电呀!我想是不是SLEEP后,WINCE就会发一些别的包过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