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JTAG SERVER无法连接?

楼主(2008-04-10):
H-JTAG SERVER无法连接?
目前我司开发了一套ARM测试板,用的是菲利浦LPC2138型号的cpu,H-JTAG的引脚与cpu的连接正确,前几天用H-JTAG SERVER检测cpu的时候可以检测,也可以在线编程,但是昨天不知道怎么回事用H-JTAG SERVER检测cpu的时候就是检测不到,但是没有改任何的设置,并口线和H-JTAG板也没有坏,因为我在同事的电脑上用是好的.电脑提示:没有发现目标,请确定硬件连接和电源是否完好.请问,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怎么才能改好!迫切期待高手指教!
开发
在线
检测
菲利浦

网友A:
咨询周立功
1. 把程序擦出,重试

网友B:
用的什么片子?
244? 245?

网友C:
这种问题很常见,首先确认一下你的并口线是不是连好了(有时接触不良就会引起问题)
其次看看是不是你再使用时有其他的资源占着并口,导致JTAG得不到资源。
还有看看板子供电是否正常。检查一下下载时芯片型号是否选对。
一般就是这些常见的问题,慢慢查就会查出来的。

网友D:
用的是244 很奇怪的是现在用几天就用不了 过几天又好了
莫名其妙
至于3楼的 我已经查过 没有那方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