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ListCtrl::SetExtendedStyle中的有关LVS_EX_FLATSB的问题

楼主:
wince程序中有这样两句
     CListCtrl& list = GetListCtrl();
    list.SetExtendedStyle(LVS_EX_FULLROWSELECT|LVS_EX_FLATSB|LVS_EX_GRIDLINES );
编译时总是显示:
     error C2065: 'LVS_EX_FLATSB' : undeclared identifier
察看帮助文件也没找到头绪,
请教诸位,是哪儿出现了问题,该怎样解决?先在此多谢了!

网友:
这个api不被ce支持的

网友:
你选中LVS_EX_FLATSB,右击查看定义看看,如果找不到,表明不被CE支持

网友:
谢谢楼上两位,再问一下,有跟LVS_EX_FLATSB相同和相似功能的吗?

网友:
不用这个也行啊。

你要什么效果的?

网友:
就是有平面滚动条的这种

网友:
自己画吧。
网上有很多代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