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1的初级问题

楼主:
一.为什么每个主程序里总的最后一句有些室AJMP $
而有些直接就END?
二.定时器设置时mov TH0,#0FFH
               mov TL0,#0FFH
               SETB TR0
               SETB EA
               SETB ETO
顺序是不是有问题SETB TR0应该放最后?

网友:
问题一:在很多的教材里面,主程序最后放一条这样的指令,让程序在这里执行死循环;
        在实际上,放这样的一条死循环指令,是为了等待中断,....。
问题二:顺序是否有问题,要看定时器的工作模式了,如果是对外部计数或EX0触发的启动,那么不会有什么问题;
        如果是是在定时方式,定时器第一次溢出,系统可能没有来得及响应中断。

        这样的计数值,似乎是用于扩展外部中断。

网友:
定时器扩展外部中断?
和直接的外部中断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没有区别~!

网友:
1楼正解的好啊~!

网友:
一.为什么每个主程序里总的最后一句有些室AJMP $
而有些直接就END?
  单步调试时可以是END,真正运行应有死循环.
  AJMP $ 表示本句,是死循环,一般用于在中断进行工作的程序中,最好不这么使.

二.定时器设置时mov TH0,#0FFH
              mov TL0,#0FFH
              SETB TR0
              SETB EA
              SETB ETO
顺序是不是有问题SETB TR0应该放最后?
  最后一句为允许T0 中断,此段程序一般用于初始化.执行两句后,此时TH0,TL0已经溢出,无非中断一次而已,没关系.

网友:
AJMP $ 表示跳到本句,是死循环,一般用于在中断进行工作的程序中,最好不这么使.

网友:
最后一名一定是END,至于AJMP $要视情况而定,其作用是死循环,一般用作等待中断。

网友:
为什么不要这样用
AJMP $ 表示跳到本句,是死循环,一般用于在中断进行工作的程序中,最好不这么使.
书上全是这样用

网友:
AJMP $
应该是必须做类似处理的,不然程序就飞了

网友:
用软件仿真一下就知道区别了

网友:
一:主程序最后放一条等待指令,让程序在这里执行循环;
        中断命令可以跳出循环。
二:应该采用的外部计数或EX0触发的启动,没问题;

网友:
这个死循环是必须的,要不然程序要跑飞,它不像WINDOWS上的程序运行结束后就返回给操作系统了,MCU所以就必须要有一个大的死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