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在驱动中定义char rspBuf[102400]就会出错啊?

楼主(2008-08-05):
为何在驱动中定义char rspBuf[102400]就会出错啊?
error lnk1120: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chkstk referenced in fuction XXX
注释掉char rspBuf[102400]就没有错误了。
error
驱动

网友A:
Kernel的stack很小,应该是大小问题而不是能不能的问题。供参考。

网友:
定义成全局的试试,应该可以。

网友B:
x86硬件平台下,Windows的User Mode下的Thread stack默认是1M,而Kernel Mode stack默认是12K。

网友C:
使用malloc函数肯定就可以,这跟windows内存分配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