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BSP的疑惑

楼主:
Adding a Driver to an Existing BSP

To add a device driver to an existing BSP definition using the BSP Wizard, you must already have created the device driver files, and they must reside in the BSP directory or at a different location in your Platform Builder installation.

For information about adding a boot loader to an existing BSP definition, see Adding a Boot Loader to a BSP Definition.

If you are cloning a BSP or creating a BSP definition in the BSP Wizard and you want information on how to add drivers to the BSP, proceed to the second procedure of this topic.

To modify an existing BSP

From the Platform menu, choose BSP Wizard and then choose Next.
Select Modify an existing BSP, select a BSP to add a driver to, and then choose Next.
In the Catalog name field, enter a name for your BSP that the Catalog will display.
(Optional) In the Vendor field, type your company's name.
(Optional) In the Description field, type a description for your new BSP.
This value is shown in the Catalog when you move the pointer over the BSP name.

Choose Next.
In the CPUs field, select the CPUs that will support your BSP.
Choose Next.
To select or add a device driver type and complete the wizard

In the BSP Customization dialog box, select Add driver to add a new device driver to the BSP definition.
(Optional) In the Catalog Item Properties dialog box, enter a name for the driver.
This name is displayed in the Catalog.

Choose the Type tab; then from the Type list, select the appropriate device driver type.
Note   When you select the device type, be sure to select the correct device type for your driver. Based on your selection, Platform Builder detects the OS dependency information for this driver.
In the Source code directory field, enter the path to the directory that contains the source code for the selected driver.
In the Driver resolver module field, enter the modules that are required to support this driver.
For example, a display driver depends on the device and display modules. For more information, see Windows CE Modules and Components.

(Optional) To add variables associated with the driver, choose the Variables tab and do the following:
Choose Add.
Enter a name and value for the environment variable.
Choose OK.
For more information about environment variables you can add, see Environment Variables.

Choose OK to close the Catalog Item Properties dialog box and return to the Customization dialog box.
(Optional) To add multiple device drivers to the BSP definition, choose Add driver.
When you finish customizing your BSP, choose Next.
To close the BSP Wizard and save your changes, choose Next.
You have now added the device driver to the BSP, and the BSP or driver is displayed in the Catalog.

Note   You can add more components to the BSP using this procedure, but every time you change the definition of a BSP in the Catalog, you must provide a new .cec file name. //-----------------在上面中说道在使用BSP向导的时候,一些驱动文件以及一些配置文件必须建立好了才行,这个我明白。但是我有点疑惑的是,在BSP里面添加驱动,就拿流驱动来说吧,必须通过编译才能生成DLL文件,我不明白怎么样编译BSP里面的驱动的,难道是生成系统的时候系统自动编译的?还是有其他方法?哪位知道的麻烦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你需要了解一下dir文件和source文件,搞清楚了这2个文件的作用和使用方法,你的问题自然就解决了。

你新建一个驱动,在PB下就需要同时创建source文件,还要修改对应的dir文件,然后你可以用命令行的方式单独编译该驱动,也可以在生成系统的时候,一起编译。当然,如果你能够修改cec或者pbxml(不知道你用的哪个版本),那么可以把这个驱动做成一个component,也可以在IDE里面单独编译。

网友:
使用PB5.0

我刚接触这个东西,所以很多疑惑,我明白dir/source文件的作用,使用方法就不明白了,

谢谢yashi提醒。我要多看帮助文档。

网友:
我觉得如果没有参加过培训,也没有人指导,真的是很花时间。

我们公司没有人搞这个东西。我刚毕业就要干,真是有压力。我压力很大。全靠eeworld的老师、朋友指点了

网友:
DIR将需要编译的目录包含进去,如果某个目录下还有子目录,那么这个目录下也会有一个DIR。也就是说,正式编译时,DIR是逐层查询有效的。

SOURCE就比较复杂了,包含了生成文件类型定义(lib or dll),目标链接库,源引用链接库,源代码文件(一般包括C/C++,也会有汇编),还有编译过程的一些设置。这个专门看一下MSDN。

你要加一个驱动进BSP,假设你的驱动是bsp\dirver\MyDriver,那么只要在bsp\dirver下的DIR文件里面将你的目录加进去,你的驱动目录就已经加入了编译列表。

然后确保你的目录下SOURCE文件是完整有效的,最简单的方法是从一个已有的目录复制一个过来修改。

以上可以确保能编译你的驱动并生成对应的lib/dll文件。你还需要将文件加入到BSP镜像包中。

在platform.bib里面,按照已有驱动的格式,将你的驱动加入,就可以确保对应文件合入镜像包nk.bin中。

建议参考触摸驱动,因为这个驱动可以保证没有任何特殊设置。

网友:
shuiyan ,yashi 两位大哥真是帮了我很多忙,我记得无论多么简单的问题。也很耐心,很及时的回答。真的非常感谢。
现在我正在修改2410的液晶驱动,原来BSP支持800*600,现在改为320*240.在没有修改之前,只能显示800*600的左上角的画面,并且触摸屏的功能也没有了。我就边修改边学习吧。

不过Wince怎么编译那么慢啊。我编译一次差不多两个小时。一天编译四次就下班了。很耗时,不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