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PS接收程序中信息识别的设计方法

楼主:
我本科毕业设计做GPS接收系统,现在该做$GPGGA、$GPRMC识别那部分了,因为GPS信息是信息流,不是事先存好的,编个子函数,有很多参数要传递,很麻烦,还有很多问题感觉不好解决,怎么识别这几个字符串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法没?

网友:
接收程序用状态机机制写
解析部分主要依据“,”号去解析你所需要的信息
GPS信息可参见NMEA0183格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收程序用状态机机制写

非常感谢你的提醒,我明白我出的问题主要在哪了,但我对状态机还是难以理解,现在只是知道中断程序应该尽可能的短,处理程序应该放在主程序中执行。
状态机是不是用来接收数据的?然后通过消息机制传给主程序去处理?
现在主要是对接收的程序如何存放感到很困惑,是识别出包头再存到一个数组里,还是存到数组里再识别包头再处理,我认为第一种方法要好,但那样的话好像没那么多时间来识别包头。或者还有其它办法?

网友:
说白了,状态机其实就是个状态标志位而已
用状态机接收:接收程序采用中断方式,每接收一个字节中断一次,改变一次状态标志(也就是所谓的状态机),
                  这样只要接收前六个字符就可判断GPS包头了,
                  因为每中断一次只接收一个字节,所以时间非常短,
                  包头一般不用存储

网友:
非常感谢,我刚刚终于初步测试成功,基本上已经知道该怎么做了,明天终于又可以继续了o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