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摄像头背景偏暗且带有明显的红横条)

楼主:
各位高手:
     小弟使用美光的MT9D111摄像头,使用中发现LCD显示屏背景偏暗(LCD使用其它功能正常),同时横向布满密集的红色的线条,导致拍摄时图像不清晰。

     不知道该怎么调节,高手们救我啊!我都为这个烦了快一个星期了。

网友:
一个星期?你有没有找美光的技术支持!!!

我没有搞过,只是建议。其他人没有其手册的话,基本上也没有办法帮你。

网友:
引用楼主 daigua04 的帖子:
各位高手:
    小弟使用美光的MT9D111摄像头,使用中发现LCD显示屏背景偏暗(LCD使用其它功能正常),同时横向布满密集的红色的线条,导致拍摄时图像不清晰。

    不知道该怎么调节,高手们救我啊!我都为这个烦了快一个星期了。

你的FLASH不搞了?
我也准备搞摄像头,不过我是菜鸟,从来没有搞过。

到时候请教你

网友:
多试几个摄像头,现象都是一样的吗?

网友:
flash 告一段落了,老板急着要验收项目,摄像头都是红线条,对方不肯验收,老板就逼我尽快解决摄像头问题。

唉,我也是刚刚接手师兄的板子,摄像头这块也是第一次接触,调整了好几个参数,一点效果都没有!

听人说白平衡什么的可以调整,可是我调整后还是出现很明显的红线条。

找美光的技术支持?有道理,我只是在网上看到一个外国的email地址,不知道人家肯不肯帮忙啊!

网友:
就一个摄像头有用,其它的要么更暗,要么连图像都没有。

网友:
很可能是摄像头硬件的问题,还有接口,我有时候试摄像头要反反复复的插好多次。调白平衡确实可以把图像效果调好点,但是像你现在的情况同时横向布满密集的红色的线条,软件调基本上是没什么效果的。主要在硬件。

网友:
呵,我不敢跟我老板说是硬件问题,她坚持认为是软件问题。不知道是我设置白平衡方法不对还是怎么的,基本没有什么效果。除非我有百分之百的理由,才能说是硬件问题,单凭一个横条现象,不足以说明根本问题。

我还不知道出现诸如此类的问题(比如拍摄时屏幕闪动,或是背景偏暗),其直接原因是什么?会不会是帧错位之类的原因?

网友:
对了,我在调试板子的时候,摄像头离我的稳压源只有10公分,因为板子的电源线不够长,只能把整个板子靠在稳压源附近。

稳压源输出3.3V到电路板上,经过上面的变压芯片,然后输出到摄像头上的。

不知道会不会受这个影响?

网友:
数字电路 应该不会对信号有影响的  你可以查一查 内存buffer的图像 看看是不是正常的
如果不正常 说明 你sensor设置 或者 DMA传输有问题  ,你可以找sensor技术支持  或者 DMA通道使用较高优先级的通道
如果正常  说明你的LCD显示 和你sensor发过来的数据 格式不匹配

网友:
谢谢“比赛是五个人的”!

LCD显示和sensor格式应该都是RGB格式的。sensor设置为输出RGB565格式,其输出数据线为10位,我们只使用其中的高8位,舍去了低2位;LCD显示器是RGB888输入,我们的LCD控制器是RGB666输出(采用低位补0)。

大概流程如下:

摄像头8位线数据进入摄像头控制器,然后经由特殊通道进入LCD控制器,然后显示到LCD上。

网友:
各位高手:

    摄像头拍摄时,LCD屏幕上出现一根红色的横线,且在屏幕中央位置不断的上下跳动;

    另外,LCD屏幕还有周期性的抖动现象!

    小弟不敢肯定是不是LCD控制没有配置好,比如行扫描时间、水平同步时间等参数!

    恳请高手能够告诉我出现这些现象的直接原因是什么...

网友:
能给小弟把MT9D111的datasheet发过来吗?
我是在校学生,我的毕业设计题目就是图像采集,想用该芯片,但没有资料~
能给小弟发一份吗?
邮箱:495087166@qq.com
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