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XA270的AC97采集电压问题

楼主(2008-10-23):
关于PXA270的AC97采集电压问题
各位:
CPU为PXA270,采集电压芯片为WM9712 ,通过AC-LINK采集电压
一共有两处用到:
1、触摸屏,
2、电池当前电压
问题:
正常情况下,当外部电源插上时,在“控制面板”->“电源管理”中显示“当前电量”为100%
但是当频繁点击触摸屏时,系统会提示电量不足,显示为充电,当前电量有时是7%,有时是0%,有时是70%....的随机值
(注:只要电量<100%,并且外部电源插入时就显示充电)
电压
控制面板

网友A:
请问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B:
Battery的驱动应该去做一些优化吧,但测出来的值也不可能这么不准的
建议打印出每次读ADC的值来看看,另外读取的频率不要太快
还有一个就是看驱动中是否做好了同Touch驱动的同步问题,两者不可能同时访问ACLINK
电池是否充电应该是由硬件PMIC来决定的吧

网友C:
软件优化掉了
将采出来的小值滤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