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分求教i2c怎样写入EEPROM(内部寄存器地址大于254地址)?

楼主:
i2c怎样写入EEPROM(内部寄存器地址大于254地址)?
254的时候是8bit全1即FF的时候
请问255这个时候这地址应该怎样写入呢?我是先发送255的(1 0000 0000)“1”高字节位,等待一个响应,在发后面的“0000 0000”一个响应
这样发送对吗?

如果正确,在我从EEPROM 地址0 到地址 255的时候,写入1,2,3……没有问题
但是如果我从0到510地址连续发送的时候,问题就出现了,这个时候,我1到254的地址的数据就被  255-510的地址覆盖了,请问这个是怎么回事

高分求教

分不够在加

网友A:
你用的哪家的EEPROM?
常用的AT系列的,每个page是256 Bytes,而且都有专门的Byte Write和Page Write时序的,如果你用的是这个系列的,最好详细看一下spec。
主要就是在7bit的Device Address(器件地址)中,后三位进行组合判断。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哪家的EEPROM?
常用的AT系列的,每个page是256 Bytes,而且都有专门的Byte Write和Page Write时序的,如果你用的是这个系列的,最好详细看一下spec。
主要就是在7bit的Device Address(器件地址)中,后三位进行组合判断。

你说的是电路硬件的那3位吗?

厂家我忘了,在单位了

主要就是在7bit的Device Address(器件地址)    :高4位 为A 第四位,用的全0

如果我想写第二页的话,是不是我要从电路方面修改那3个引脚的接高电平还是低电平呢?

网友:
这个rom是256 X 8的

网友B:
设备地址的低三位可以控制是哪一页

网友:
主器件通过发送一个起始信号启动发送过程,然后发送它所要寻址的从器件的地址。8位从器件地址的高4位D7~D4固定为1010(如图7.52所示),接下来的3位D3~D1(A2、A1、A0)为器件的片选地址位,或作为存储器页地址选择位,用来定义哪个器件以及器件的哪个部分被主器件访问,最多可以连接8个CAT24WC01/02、4个CAT24WC04、2个CAT24WC08、8个CAT24WC32/64、4个CAT24WC256器件到同一总线上,这些位必须与硬连线输入脚A2、A1、A0相对应。1个CAT24WC16/128可单独被系统寻址。

应该是这么个意思吗?刚在网上找到的,大家分享下,给做个评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设备地址的低三位可以控制是哪一页

这样的话,这个EEPROM岂不是就浪费了?,一个2k的rom只能用到其中的254个地址

要想用其他的就要改硬件电路?

这个改电路似乎不太方便吧,万一我的rom254个不够用的怎么办?难道我要接2个这种rom吗?

网友:
这个问题似乎有些不好讲清楚。其实这些EEPROM寻址由高字节地址和页内地址决定的。
1. 一个页一般是256B,8bit地址就可以全部寻址,如果小于256B就不用说了;
2. 对于容量大于256B的芯片, 需要分情况考虑. 如果总线上多于一个芯片,则必须用slave地址后四位的高位作为硬件地址, 后四位的地位作为片内页地址寻址. 比如说4*256B芯片, 总线最多挂2块, A2和高四位用于芯片寻址, A1A0用于片内寻址各个页面(4=2^2); 如果是8*256B的芯片, 那么A2A1A0均需要用作片内寻址(8=2^3), 所以总线上只能挂一片这样的芯片.
3. 对于Page Mode/Byte Mode, 这里的Page和上面2中的页不是一个概念. 这里是讲的是地址位底字节地址的后3位(如果page大小是8B时, 并不总是这样)在连续一次写时会做自动回滚的运算, 其实就是内部的计数器只有3位(如果page大小是8B时, 并不总是这样).这样当连续写超过一个Page的数据时页内计数器就溢出了,也就是地址回滚到刚开始的地方了. 这里的地址是也内地址.

所以LZ遇到的情况是正常的, 也不需要重新设计硬件. 需要考虑的是A2A1A0的处理. 供你参考.

网友:
AT系列的从01-16,你所说的硬件引脚A0 A1 A2在不同容量下使用方法是不同的。
01/02 的确是使用A012作为固定的器件地址;
04只使用A2 A1,而A0是不接的,在I2C的7bit地址中,这个A0的位置就由P0代替,这样软件可配置P0的值,来选择对应的page。
08只使用A2
16不使用A012任何一个。这三个全部用来在I2C的地址中选择page。

其他系列的EEPROM不知道如何配置的。但AT的只要看一下spec就明白了。

网友:
正好最近在做这个东西,用的是别人的演示程序
/***********************************************************
**模块名称:24C64的读写
**编写人:bradley   日期 2005-5-1
**修改人:psp       日期 2006-10-27
**功能描述:24C64储存开机次数实验
**该试验功能是单片机复位一次, 自动从24C64中读取数据
**然后加1,最终数码管中的数据就是开机的次数,具有一定的实用意义
**烧写后用手按复位键可以看到数码管每按一下加一,也可以断电再开机
**********************************************************/

#include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code unsigned char seg7cod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
                               0x82,0xf8,0x80,0x90,0xff}; //共阳数码管段码
sbit    SDA=P3^5;           //定义数据线
sbit    SCL=P3^4;           //定义时钟线
bit     flag;

uint    idata  ucSendBuffer[1]=0;
uint    idata  ucReceData;
uint    idata  ucReceiveBuffer;  //从器件中读出的1字节数据暂存区
void    delay(void);
void    delay_10ms(void);

void    ACK();
void    NoACK();

/**************************************************************/
void delay(void)
{
  uint i;
  for(i=100;i>0;i--)
  _nop_();
}

void delay1ms()
{
uchar i;
for(i=124;i>0;i--);  //延时124*8+10=1002us
}

/*********************************************************
**名称:I2C_Start
**功能:启动I2C
**输入:无
**返回:无
*********************************************************/
void I2C_Start()
{
        SDA=1;
        delay();
        SCL=1;
        delay();
        SDA=0;
        delay();
        SCL=0;                //钳位I2C总线,准备发送数据
}

/**********************************************************
**名称:I2C_Stop
**功能:停止I2C
**输入:无
**返回:无
**********************************************************/
void I2C_Stop()
{
        SDA=0;
        delay();
        SCL=1;
        delay();
        SDA=1;
        delay();
}

/**********************************************************
**名称:Ack
**功能:应答信号
**输入:无
**返回:无
**********************************************************/
void Ack()
{
        SDA=0;
        delay();
        SCL=1;
        delay();
        SCL=0;
        delay();
        SDA=1;
        delay();
}

/********************************************************
**名称:NoAck
**功能:发送非应答信号
**输入:无
**返回:无
********************************************************/
void NoAck()
{
        SDA=1;
        delay();
        SCL=1;
        delay();
        SCL=0;
        delay();
        SDA=0;
        delay();
}

/********************************************************
**名称:Test_Ack()
**功能:检测应答位
**输入:无
**返回:flag,有应答时flag为0,无应答时flag为1
*********************************************************/
bit Test_Ack()
{
        SCL=0;
        SDA=1;//读入数据
        _nop_();_nop_();_nop_();_nop_();
        SCL=1;
        _nop_();_nop_();_nop_();_nop_();
        if(SDA==0)
                flag=1;
        else        flag=0;
        SCL=0;
        return(flag);
}

/********************************************************
**名称:SendData()
**功能:发送一字节数据
**输入:buffer
**返回:
*******************************************************/
void SendData(uint buffer)
{
        uint BitCnt=8;//一字节8位
        uint temp=0;
        do
        {
                temp=buffer;
                SCL=0;
                delay();
                if((temp&0x80)==0) //判断最高位是0还是1
                        SDA=0;
                else
                        SDA=1;
                delay();
                SCL=1;
                temp=_crol_(buffer,1);//将buffer中的数据左移一位
                buffer=temp;
                BitCnt--;
        }
        while(BitCnt);
        SCL=0;
}

/**************************************************************
**名称:uint ReceiveData()
**功能:接收一字节数据
**输入:
**返回:ucReceData
**说明:将接收的数据存放在ucReceData中
**************************************************************/
uint ReceiveData()
{
        uint BitCnt=8;
        uint temp=0;
        SDA=1;//读入数据
        do
        {
                SCL=0;
                delay();
                SCL=1;
                delay();
                if(SDA==1)
                        ucReceData=ucReceData|0x01;  //低位置1
                else
                        ucReceData=ucReceData&0x0fe; //低位清0
                if(BitCnt-1)
                {
                        temp=_crol_(ucReceData,1);   //数据左移一位
                        ucReceData=temp;
                }
                BitCnt--;
        }
        while(BitCnt);
        SCL=0;
        return(ucReceData);
}

/*************************************************************
**名称:bit WriteNByte()
**功能:主机向24C64中写入多字节数据
**输入:
**返回:
**说明:sla-器件地址, suba-数据高8位地址,subab-数据低8位地址,*s-写入的数据,n-写入的字节数(n<=32)
**************************************************************/
bit WriteNByte(uint sla,uint suba,uint subab,uint *s,uint n)
{
        uint i;
        I2C_Start();//启动I2C
        SendData(sla);//发送器件地址
        Test_Ack();
        if(flag==0)        return(0);
        SendData(suba);
        Test_Ack();
                if(flag==0)        return(0);

        SendData(subab);
        Test_Ack();
        if(flag==0)        return(0);

        for(i=0;i         {
                SendData(*(s+i));
                Test_Ack();
                if(flag==0)        return(0);
        }
        I2C_Stop();
        return(1);
}
/*************************************************************
**名称:bit ReadNByte()
**功能:主机从24C64中读出N字节数据(n<=32)
**输入:
**返回:
**说明:随机地址读操作
**************************************************************/
bit ReadNByte(uint sla,uint suba,uint subab,uint *p,uint n)
{
        uint i;
        I2C_Start();//启动I2C
        SendData(sla);//发送器件地址
        Test_Ack();
        if(flag==0)        return(0);
        SendData(suba);//发送器件内部高8位地址
        Test_Ack();
        if(flag==0)        return(0);

                SendData(subab);//发送器件内部低8位地址
        Test_Ack();
        if(flag==0)        return(0);

        I2C_Start();
        SendData(sla+1);
        Test_Ack();
        if(flag==0)        return(0);
        for(i=0;i         {
                *(p+i)=ReceiveData();//读取数据
                ACK();
        }
        *(p+n-1)=ReceiveData();

        NoACK();
        I2C_Stop();
        return(1);
}
/***************************************************************
**名称:main()
**功能:
**输入:
**返回:
**说明:
****************************************************************/
void main()
{
  ReadNByte(0xa0,0x00,0xff,ucSendBuffer,1);
  ucSendBuffer[0]++;

  WriteNByte(0xa0,0x00,0xff,ucSendBuffer,1);

  while(1)
   {
         P1=0xfd;     //P1.1=0,选通第二位
         P2=seg7code[ucSendBuffer[0]%1000/100];   //百位
         delay1ms();
         P2=0xff;       //消隐

         P1=0xfb;     //P1.3=0,选通第三位
         P2=seg7code[ucSendBuffer[0]%100/10];   //十位
         delay1ms();
         P2=0xff;         //消隐

         P1=0xf7;     //P1.3=0,选通第四位
         P2=seg7code[ucSendBuffer[0]%10];   //个位
         delay1ms();
         P2=0xff;       //消隐

   }

}

网友:
楼上几位大侠讲的这么详细,看来这个分我是得不到咯,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