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2410平台如何扩展内存?

楼主:
原来是64M的,现在想加到128M,请问如何实现?

网友:
1. 原理图+PCB
2. UT+BSP配置
3. OK

网友:
需要根据硬件看下具体修改的方法,
一般都会涉及到config.bib,OEMAddressTable,还有一些与地址相关的文件,
保持一致就行,但是前提需要你了解下ce的内存机制,
这个有助于你真正了解ce,
另外,需要你重烧eboot,因为你将会根据硬件修改一下sdram的初始化部分。
hope this helps。

网友:
第一部:到PB的安装目录的%_WINCEROOT%\Public\Common\Oak\Csp\i486\Inc\Pc.h中,修改Pc.h中的CEPC_EXTRA_RAM_SIZE宏为总内存数减去Config.bib中详细列出的内存数。128M内存是在原来的0x02400000基础上加上0x04000000。

在config.bib中也要相应的修改:

第二步:到PB的安装目录的%_WINCEROOT%\Public\Common\Oak\Csp\i486\Oal\OEMInit.asm中,打开oeminit.asm文件,修改“_OEMAddressTable:”。 _OEMAddressTable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内存映射描述表,主要描述物理内存和虚拟内存之间的映射,表的每一条目有3个DWORD,依次是(VA,PA,cbSize),其中VA是虚拟内存的开始地址,一般为80000000h,PA是物理内存的开始地址,一般为0,cbSize就是CE内核支持物理内存的大小,这个DWORD是我们最最关心的,其单位是BYTE。需要注意的是,cbSize,一定要是4M Byte的倍数,因为Windows CE.NET内核中检测内存大小,是以4M Byte为单位来检测的。cbSize系统默认为04000000h,其大小为64M,我们可以将其修改为8000000h,就可以支持128M内存了

第三步:重新Buildi486oal.lib 。从PB菜单进入CMD命令行(windows命令行不行,一定要从PB里面的build菜单进入)里面进入到PB的安装目录里面的%_WINCEROOT%\Public\Common\OAK\CSP\i486\Oal目录下。

然后执行:build –c和sysgen i486oal命令;到%_TARGETPLATROOT%\Kernel\Buildexe目录下面先后执行:set WINCEREL=1;build –c;makeimg三个命令。

第四步:在PB的Build菜单里面重新Build Platform,make image重新生成NK.BIN。

通过以上四部Wince就可以支持128M的内存了。其他更大的内存也可通过此方法修改完成。

参考文献:
Microsoft Windows CE .NET 4.2 HELP VERSION 4.0

同时参阅大量网络资源

网友:
楼上的是模拟器下的修改吧,
如果2410是不用这样的。
不过这个是不错的帖子,要顶起来。唉,我也是困难重重啊。

网友A:
到我的blog去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到我的blog去看看吧

好的,我正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