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下Volume注册表的设置

楼主:
在WINCE下Volume的设置的注册表项是那个啊.
看附件图片.

网友:
没看到附件

网友:
HKEY_CURRENT_USER\ControlPanel\Volume
我想对这个目录下的表项操作.
要怎么做.
        CReg regvol;
        regvol.Open(HKEY_CURRENT_USER,TEXT("\\ControlPanel\\Volume"));
        regvol.ValueDW(TEXT("Mute"),3);
        AudioUpdateFromRegistry();

这样添加还是不行.

网友:
HKEY_CURRENT_USER\ControlPanel\Volume  就是这个,

“ 这样添加还是不行.”    什么现象?

在控制面板中改变 看看这个是否修改。。。。。。

网友A:
改变注册表的Volume又改变不了音量,是改变了音量后注册表的值才会改变

网友:
引用 网友B:
HKEY_CURRENT_USER\ControlPanel\Volume  就是这个,

“ 这样添加还是不行.”    什么现象?

在控制面板中改变 看看这个是否修改。。。。。。

我就按我上面那段代码跟踪调试.能执行到那一段程序.但是注册表里的设置没有设置成我所期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变注册表的Volume又改变不了音量,是改变了音量后注册表的值才会改变

调用这么API就能改变音量了.
AudioUpdateFromRegistry();

网友:
引用 网友C:
waveOutSetVolume

不是音量调节.
不过看你也回答过这个问题.
http://topic.eeworld.net/u/20071126/15/CEE5F753-A4F8-4AFA-AC44-96C41AF774DE.html

问题已经解决.
ValueDW这只是个查询的函数.
换成设置的就可以了.

网友:
WaveSetOutVolume直接修改输出音量。

网友:
[HKEY_CURRENT_USER\ControlPanel\Volume]
        "Key"=dword:1
        "Screen"=dword:1
        "Mute"=dword:7
        "Volume"=dword:99999999        ; 0=off, 0xFFFFFFFF=maximum 这个是你驱动程序所写的最大和最小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