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4.2系统被破坏的问题

楼主(2008-09-17):
Wince4.2系统被破坏的问题
小弟用s3c2410的平台做的Wince4.2操作系统,发现有些板子操作系统刚开始还好,后来莫名其妙的就无法启动了,用dnw查看,果然没有完全加载系统,这是怎么回事啊?哪位高手帮我分析一下原因?
操作系统
WindowCE

网友A:
这个要具体分析,你可以跟踪一下,系统跑到哪里停掉的,然后再来找原因

网友B:
我猜:nand flash出现bad block了

网友C:
通过什么工具把NAND FLASH的内容读出来,然后跟你写入的NK进行比较,看看是不是变化了,还是丢失了,有编程工具可以对NAND FLASH进行这样的操作吧?!

网友D:
谢谢,各位好心人,
还有,触摸屏校正好的,但不知道为什么过几天也会莫名其妙的偏了,而用上位机读出的注册表信息里面的触摸屏校正数据又是正常的

网友E:
注册表有没实现永久保存?实现了才能下次不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