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无法远程调试---这个问题困扰我一个星期了。高分求救 ...

楼主(2008-04-25):
EVC无法远程调试---这个问题困扰我一个星期了。高分求救!!!
我的目标板是ARM920T的,用PB4.2定制的OS可以通过
网线
顺利下载到目标板并可以启动。导出SDK后,利用这个SDK在EVC里写了个小程序,想通过KITL和CESH选项来下载这个小程序到目标板上运行,结果总是连接不上,请问是什么原因?
由于我的实验条件的限制,我必须使用网线下载。
目标
程序

网友A:
你可以直接在pb中调试你的程序,pb中可以加project

网友B:
KITL + manual试试

网友C:
evc的配置大概有问题。。。
你可以试试换下那几个选项组合。。。

网友D(2008-07-25):
我选的是ActiveSync+ActiveSync,也总是连接不上,也用不了远程工具,请问是什么问题

网友E:
首先要确认做内核时添加了对kitl和cesh的支持。
其次要确认你在用evc连接设备时pb没有连接设备。
最后也可以用1楼的办法试试。

网友F:
如果是在pb下用远程工具的话~~而你又只有网线连接~~连接设置那里应该不是设activesyn~~而是设Kitl transport~~在EVC下我只用过activesyn来远程调试~~没有用过kitl~~很久没用网线来作为连接工具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