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MBOL MC1000 英文wince4.2上会提示错误,中文不会

楼主:
偶新手一个,遇到问题请教一下:同一个程序,在中文wince4.2上可以运行,但在英文wince4.2上会提示错误如下:

A managed
OperationFailureException occured
at application: Run + 0xf
Scan_GetreaderParams
Application: Run + 0xf
main: Main+0xa
OK to terminate

产品均为 mc1000,安装有symbol.all.arm, 该文件大小: 596,481字节

网友:
Scan_GetreaderParams 提示说明什么?

网友A:
应该有语言没有关系,是CE系统的组件不同,所以程序不能运行。

网友B:
你首先看下两台机器的出厂日期是否相同,symbol的产品更新很快,系统也在不停的更新,2007年出的symbol有个BUG,需要问他们要补丁,要不你初始化扫描头会报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有语言没有关系,是CE系统的组件不同,所以程序不能运行。

应该涉及哪个CE系统的组件,能添加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有语言没有关系,是CE系统的组件不同,所以程序不能运行。

涉及哪方面的CE系统的组件?能自行添加吗?

网友:
涉及哪个或哪方面的组件,没有办法说清楚的,因为各个系统都是不相同的。

LZ的程序用到什么呢?可能就差这部分的组件吧!

添加的可能性,除非有BSP,否则不能添加。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首先看下两台机器的出厂日期是否相同,symbol的产品更新很快,系统也在不停的更新,2007年出的symbol有个BUG,需要问他们要补丁,要不你初始化扫描头会报错

中文wince4.2:
出厂日期: pn: mc1000-KH0LA2U00CN(大陆购买)
MFD: 2006/2/27

英文wince4.2
pn: MC1000-KH0LA2U00(台湾购买)
MFD: 2006/7/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