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中如何改变编辑框中的字体大小

楼主:
EVC中如何改变编辑框中的字体大小,和vc里一样吗?可我一样不会谢谢了!

网友:
CFont   f;
f.CreatePointFont(500,"宋体");
GetEditCtrl().SetFont(&f);

网友:
font =new CFont;
font->CreatePointFont(120,"Fixedsys");
font->GetLogFont(&lf);
delete font;

网友:
void CNotepadeView::OnFormatFont()
{
        LOGFONT lf;
        CFont *font=this->GetEditCtrl().GetFont(); //得到当前字体
        if(font==NULL)        //当前无字体,创建默认的字体
        {
                font =new CFont;
                font->CreatePointFont(120,"Fixedsys");
                font->GetLogFont(&lf);
                delete font;
        }
        else
        {
                font->GetLogFont(&lf);
        }
        CFontDialog cf(&lf);
        if(cf.DoModal()==IDOK)
        {
                this->m_Font.DeleteObject();

                this->m_Font.CreateFontIndirect(&lf);
                this->SetFont(&this->m_Font);
        }
}

网友A:
新建一个字体,获取编辑框的句柄,设置编辑框的字体。

新建的这个字体需要是全局的一个变量。

网友:
谢谢各位,字体大小搞定了,怎么改变字体颜色呢?
另,怎么给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建一个字体,获取编辑框的句柄,设置编辑框的字体。

新建的这个字体需要是全局的一个变量。

颜色也不难,只要添加OnCtlColor(CDC* pDC, CWnd* pWnd, UINT nCtlColor)
添加类似下面的代码就可以了。
if (pWnd->GetDlgCtrlID() == ID_EDIT6)
        {
                pDC->SetTextColor(RGB (255, 0, 0));
                //pDC->SetBkColor(backColor[5]);
                return (HBRUSH)::GetStockObject(NULL_BRUSH);
        }

网友:
怎么不说得详细点啊,最好能给出代码来.

网友:
#8楼 得分:0回复于:2010-03-06 14:04:04

网友:
在“回复内容”上面你会看到一个红色的“结帖”二字,点它即可结帖。另外,不建议一个帖子同时问两个问题。可以看看这个帖子:
送给关注WinCE社区的每个人:提问的智慧   -   How   To   Ask   Questions   The   Smart   Way

网友B:
LZ说一下是怎么改变字体大小的吧,我试了N次了,都没有办法改变成功过!改变成功了,但是程序挂掉了,程序没挂掉,就都没有改变成功的.
谢谢!

网友:
我也修改成功了,我是参考了以下文章才修改成功的.
http://hi.baidu.com/ming_shi/blog/item/1474b7319ff07ea15edf0e8f.html

我是在以下函数里修改IDC_STATIC_ATTENUATOR  IDC_STATIC_FREQ_P这两个静态文本控件的字体大小的.
简单点就是

CFont font;

font.CreatePointFont(120,L"Fixedsys");
pDC->SelectObject(&font);
font.DeleteObject();

这四句代码是关键.

HBRUSH CDialogLaserSource::OnCtlColor(CDC* pDC, CWnd* pWnd, UINT nCtlColor)
{
        HBRUSH hbr = CDialog::OnCtlColor(pDC, pWnd, nCtlColor);

        int iID;

        iID = pWnd->GetDlgCtrlID();  // 获取要绘画的控件的ID值
        if(IDC_STATIC_ATTENUATOR == iID || IDC_STATIC_FREQ_P == iID)
        {  // 如果是IDC_STATIC_ATTENUATOR 和IDC_STATIC_FREQ_P 这两个控件
                CFont font;
                // 设置这两个控件的字体为指定的字体
                font.CreatePointFont(120,L"Fixedsys");  // 创建指定大小和样式的字体
                pDC->SelectObject(&font);  // 选择创建的字体为控件的当前字体
                font.DeleteObject();   // 释放创建的字体占用的空间
        }

        return hbr;
}

修改字体颜色的话,就按照这个就可以了.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新建一个字体,获取编辑框的句柄,设置编辑框的字体。

新建的这个字体需要是全局的一个变量。

颜色也不难,只要添加OnCtlColor(CDC* pDC, CWnd* pWnd, UINT nCtlColor)
添加类似下面的代码就可以了。
if (pWnd->GetDlgCtrlID() == ID_EDIT6)
{
pDC->SetTe……

感言:关于修改字体大小的,我觉得LS的人基本都是虾扯蛋,不知道他们自己有没有试过,如果没有试过,就不要想当然的认为就是这样子就可以修改了,要知道你们的行为会让很多人浪费很多时间去做重复而不成功的事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说一下是怎么改变字体大小的吧,我试了N次了,都没有办法改变成功过!改变成功了,但是程序挂掉了,程序没挂掉,就都没有改变成功的.
谢谢!

总结的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