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AVA能开发驱动吗?想知道的顶下!知道到的告诉下!

楼主:
JAVA能开发驱动吗?想知道的顶下!知道到的告诉下!

网友A:
JAVA应该可以开发sun方面的驱动!
微软的驱动只能用C/C++

网友:
引用 网友A:
JAVA应该可以开发sun方面的驱动!
微软的驱动只能用C/C++

而且MS的DDK编译对C++支持不好,尽量使用空的(默认的)构造和析构,尽量避免使用多态能最大限度避免一些莫明其妙的问题

访问 http://www.microsoft.com/whdc/driver/kernel/KMcode.mspx 参阅更多信息

网友:
http://download.microsoft.com/download/5/b/5/5b5bec17-ea71-4653-9539-204a672f11cf/KMcode.doc

网友:
引用 网友A:
JAVA应该可以开发sun方面的驱动!
微软的驱动只能用C/C++

真是胡说八道。

如果CPU支持java的硬bytecode
那么JAVA似乎可以用来写驱动
事实上JAVA虚拟机并不是独立的OS
它还是需要OS做底层的
而OS底层的驱动早就有了

在Windows平台上,任何真编译的语言都可以写驱动
除了VC的C++和C以外
还有delphi BCB  都可以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JAVA应该可以开发sun方面的驱动!
微软的驱动只能用C/C++

真是胡说八道。

如果CPU支持java的硬bytecode
那么JAVA似乎可以用来写驱动
事实上JAVA虚拟机并不是独立的OS
它还是需要OS做底层的
而OS底层的驱动早就有了

在Windows平台上,任何真编译的语言都可以写驱动
除了VC的C++和C以外
还有delphi BCB  都可以写

真的吗??有例子吗?

网友:
例子的话
你可以去google
M$的驱动格式是有IP的
所以borland的编译器不能直接生成那种格式
但是它的object中间文件通过M$的链接器就能生成VXD和WDM

网友:
引用 网友B:
例子的话
你可以去google
M$的驱动格式是有IP的
所以borland的编译器不能直接生成那种格式
但是它的object中间文件通过M$的链接器就能生成VXD和WDM

没看明白!

网友:
个人用过汇编编译过驱动,更多用C,
看别人用Dephi编译过,
个人理解:只要可以link MS DDK的库,就应该可以

网友:
我觉得如果能就太神奇了。

汇编,C,C++是能的

网友:
能不能? 绝大多数计算机语言都能做成开发驱动的语言.
有没有? 绝大多数的系统都只支持有限的几种, 汇编,C,C++, 象LINUX连C++也不支持.

网友:
按道理来说可以,但是谁做过呢?
汇编,C++,DELPHI都有人做过开发工具包,JAVA的我还没听说过.

网友:
驱动还是c和汇编的天下,c++都不好使

还是让Java去做它擅长的事情吧

网友:
个人还是更中意用汇编写驱动

网友:
不可能,理论上都通不过

尺有所长,寸有所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