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7846驱动程序的诡异问题

楼主:
我用的是ADS7846,做 PXA270平台的驱动,2.4.21的内核
由于内核本身不带 7846的驱动,我添加了ADS7846.C程序,并将其注册成input类型的驱动
内核启动后,我在7846初始化函数里的打印信息都能看到,启动成功后我用测试程序可以打开/dev/input/event0
但奇怪的是在open event0时,ads7846.c里面的ads7846_open函数里面的调试信息并没有输出来
而且下一步,我read打开的设备,无论怎么点触摸屏都没有反应,而且驱动程序Read函数里的调试信息也没输出来
似乎都是没有进入对应的 ads7846的open和read函数

我的电路是连接好了的,ads7846中断管脚也发出了中断的
而且通过测试发现Event0的确对应着我的触摸屏驱动

但是为什么open 和read却没有调用正确的函数呢?请各位帮我想想办法吧,我绞尽脑汁了,谢谢

网友:
注册成功了,说明你的程序export出的接口是对的。

open的时候是否涉及中断?在open的入口打印的信息看看能否输出?
中断是否真正触发了?如果不确定,建议将ADS7846隔离,然后在该中断信号上直接接地(用镊子即可),看看linux能否正确响应中断。如果不能,那就是中断的设计问题了。

没有代码无法进一步判断。